最简单且快速的LC电路谐振频率测量方法

楼主(2020-05-07):
有个LC电路(磁芯电感串联一个电容),理论谐振频率是125k,但实际是多少没人知道,电容电感参数的误差肯定会使实际频率跑偏

请大佬们帮小弟出个招,尽量用简单的方法(仪器)完成频率测量

@ljlun
@人艰不拆了
@2545889167

网友:
话筒输入线做的示波器试一试

网友:
搞RFID 125K是吧?.....上示波器啊 偏点频没什么的

网友A:
都有什么工具?
有工具就简单,函数信号发生器加示波器。
没有?
震荡电路加频率计有没有?
还没有就把电容电感串上,线头放电源上充几十V电,然后把两线头放舌头上自己掐秒表数数,看每秒麻了几下。

网友:
分别测电容和电感的值,算一下就可以了吧

网友:
扫频仪最简单
实在不行,可以给电容充电后用电感放电,用示波器测振荡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有什么工具?
有工具就简单,函数信号发生器加示波器。
没有?

目前能用的只有示波器,只能用舌头舔了

网友A:
如果示波器能读出频率,可以简单的搭个最简单的震荡电路,加三个元件和一个电池。示波器测电感任何一边。
这个是LC电流在毫安级别下的谐振频率。工作电流的不同会影响一点电感量,就是频率有点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示波器能读出频率,可以简单的搭个最简单的震荡电路,加三个元件和一个电池。示波器测电感任何一边。
...

示波器能直接读出频率,电路中LC并联?

网友:
引用 楼主:
示波器能直接读出频率,电路中LC并联?

串并联的谐振频率计算是一样的

网友:
要测量这个无源LC的谐振频率,需要一只栅陷振荡器和一只频率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