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家无线会突然多出来一个信号?

楼主(2020-05-07):
我家装的移动光缆,超级卡!
所以经常其他无线,刷新无线发现突然多出来一个一模一样的无线信号,区别是后面多了三个字,信号桥。

信号也比原来的好!
但输入密码连不上,想知道这是为什么?怎么用?

网友:
我觉得可能是别人连上然后桥接了下。。。

网友A:
关闭你的设备试验

网友:
有可能是隔壁老王的

网友B:
连个屁股,直接让运营商换个普通的老式光猫,没无线的那种,然后用路由器拨号和wifi,保证比这破烂货快的多也稳定的多

网友:
进设置加白名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连个屁股,直接让运营商换个普通的老式光猫,没无线的那种,然后用路由器拨号和wifi,保证比这破烂货快的多 ...

额,运营商一般没有老款光猫的,这个可以自己用USERADMIN账号进去关掉无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闭你的设备试验

进去后,没找到这个选项。这光猫是阉割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连个屁股,直接让运营商换个普通的老式光猫,没无线的那种,然后用路由器拨号和wifi,保证比这破烂货快的多 ...

听说移动网络不稳定啊!

网友:
怕是被人截胡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额,运营商一般没有老款光猫的,这个可以自己用USERADMIN账号进去关掉无线 ...

关无线没用。运营商怎么会没有老光猫,我就让他们给我换好了,现在稳定的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听说移动网络不稳定啊!

用移动宽带有个十来年了,一开始是不太好,但是那都是五六年前的事了,最近几年很稳定很好用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用移动宽带有个十来年了,一开始是不太好,但是那都是五六年前的事了,最近几年很稳定很好用啊。 ...

在南方,移动网络要看地方和拼人品。片区用移动的人多的话,大家网络都卡。人少就很快。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南方,移动网络要看地方和拼人品。片区用移动的人多的话,大家网络都卡。人少就很快。 ...

你这消息太落后了。移动宽带不是长城好吧。
我工作在杭州,老家绍兴,算南方吧?我在杭州的小区一半人用移动,绍兴那边小区里90%左右是移动宽带,从来没有你说的这种情况。
只是打游戏的时候延迟比较大,这个确实没法和电信和联通比。

网友:
篱笆没扎紧,老王进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