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台达400瓦1U电源

楼主(2020-05-07):
那个可调电位器管什么用的

网友A:
能把输出线那里拍些照片吗?我有一个想改线,线都剪了,才发现好几根细线不知道接哪里,还有+5VRS和+3.3VRS两个根线不知道接哪里, 网上找了说是5V和3.3V电压检测线。但我不知道接到哪里,是接到24PIN的插头那里还是其他什么地方。谢谢啦

网友B:
机箱太小,散热不好

网友C:
谢谢分享。。。做好记号,小范围调节下看电压变化情况,然后原位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箱太小,散热不好

这个上面可以安装两个风扇,风道散热器弄好散热没问题

网友D:
应该类似工业电源上微调电阻器,大多数微调输出电压。小机箱的设备,可以装HEVC加H264硬件编码卡,可大幅加快后期视频速度,最好的平均码率方案,先分析视频码率曲线,再硬件压制,顺便可以录制无法下载的优酷土豆爱奇异腾讯等实时编码。

网友:
做工真好啊!

网友B:
多少钱买的?链接

网友:
有可能是调风扇温控范围的

网友E:
这个电源好像比普通电源少一路负电压。我感觉我看见那个标签是TB某店改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少钱买的?链接

和机箱一起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做好记号,小范围调节下看电压变化情况,然后原位恢复。

不调就是好奇问问,调出问题就不好玩了

网友:
无愧,。用料扎实 工艺精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把输出线那里拍些照片吗?我有一个想改线,线都剪了,才发现好几根细线不知道接哪里,还有+5VRS和+3.3VRS ...

拍不着,这电源零件做的太紧密了

网友:
谢谢,我在贴吧看到连接方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源好像比普通电源少一路负电压。我感觉我看见那个标签是TB某店改装的。 ...

现在的板子好像用不上负压

网友(2020-10-21):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源好像比普通电源少一路负电压。我感觉我看见那个标签是TB某店改装的。 ...

这个电源原装不带-12V。
很多主板不需要-12v应该是用来做检测的吧,但华擎主板一定要有-12v才能点亮,我刚中枪。
自己买个-12v模块装上。
这电源除了启动时候暴躁点,运行起来是真的很稳,输出也非常直

网友:
用料恰如其分,羡慕老大有如此好电源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应该类似工业电源上微调电阻器,大多数微调输出电压。小机箱的设备,可以装HEVC加H264硬件编码卡,可大幅加 ...

这些视频网站的视频可以用IDM下载,没必要录屏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些视频网站的视频可以用IDM下载,没必要录屏

以前是可以的,小于5分钟缓存是一段视频,大于5分钟缓存多段视频,后来爱奇艺最早采用M3U8索引加TS碎视频流文件,再是腾讯视频,然后优酷和谷歌油管,找对碎视频流文件顺序挺难。不过视频鱼的解析能力最好,可以下载优酷。还有个微博党也可以下载优酷,只不过需要M3U8解析转换器插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