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竹节伸缩梯

楼主(2020-05-07):
不是我的,我的是4折万向梯,分解需要拆掉最上和最下的铆钉,左右分解,中间的横梁靠上下两段挤固的,每节横梁有弹性定位栓,定配件……

网友A:
这是断了? 还能修吗

网友:
用固定水管的环扣,拧上螺丝试试能不能修好。

网友:
楼主是分崩离析的拆法啊

网友B:
受力的部分,
竟然还用塑料来做,
这种东西,
当初就不该选它!

网友:
塑料质量不行啊
有没有全铝的

网友:
关乎安全的东西,居然是塑料的

网友:
我觉得塑料肯定不能作为承载体,应该用12点9级钢,需要减重的地方适当采用铝合金。

网友:
想当年老夫做这玩意N年,都是出口,用铝固定环的居多,也有用尼龙加纤的,但还是要用螺丝锁定,从来没见过断裂的情况,要不能得赔死!

网友:
默默摸摸肚腩,决定不买了。

网友:
不好用,太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断了? 还能修吗

开裂的部件更换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受力的部分,
竟然还用塑料来做,
这种东西,

宣传的说是“尼龙”。

网友:
看塑料件就感觉不安全

网友:
结构是好,材料太差了

网友:
说的是铝合金的,但是里面应该有加强的铁管之类的,所以很笨重,买来后用过一二次就不愿意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