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坑货小电源

楼主(2020-05-07):
看到一个小电源,感觉线还可以,捡回来吧,谁知道拆开一个是感觉就是一个坑货,而且电源线铜丝超细,又重回垃圾桶了

网友:
5V500MA输出,不错了!

网友A:
这么惨了还要剪线翻新啊,太夸张了

网友:
这电源还可以啊

网友:
这是个好电源,三星还是SONY的?扔了可惜了!!

网友:
人家本来就只标了500ma啊

网友:
楼主的i电源还可以的啊,比我的新了

网友:
看前面感觉不错的。但是输出线怎么会这么接的

网友:
电源还是不错的,500mA足够,有点像三星或者诺基亚的老电源

网友B:
LF,RF 这是索尼设计的电源,不错啦

网友:
我觉得用热风手柄,把元器件都拆下来,留下铜丝和电容等好的元器件。

网友:
这个应该是以前索爱手机的充电器电源,只是换了个壳子重新包装而已。

网友:
原板我记得好像索尼爱立信手机上的,电流电压都和这个新壳子上标注的差不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F,RF 这是索尼设计的电源,不错啦

索尼不会这么设计的,会被罚惨的。好多防电磁干扰的元件都被省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惨了还要剪线翻新啊,太夸张了

那个台灯应该就是你推荐的那个吧,我也买了一个还没去拿,还有好多你推荐的插座、LED灯、刚推荐的那个夹子台灯我也入手了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索尼不会这么设计的,会被罚惨的。好多防电磁干扰的元件都被省略了。

你该好好补一下索尼设计院的知识

网友:
论坛神灯基本上都撸了的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LF,RF 这是索尼设计的电源,不错啦

LF,RF 只是表明这是用无铅工艺生产制造的,和那个厂家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D:
LF,RF 只是表明这是用无铅工艺生产制造的,和那个厂家没有关系。

这是索尼线路板独有的标识,LF是无铅,RF未知

网友:
用赛尔康代工的索尼爱立信电源适配器翻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