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杂牌固态开卡不成功 提示flash connectivity test fail

楼主(2020-05-07):
联想ST510 工包系列 120g 不认盘  我自己短接了之后尝试开卡不成功 提示

楼主:
颗粒为3颗 29F32B2ALCMG2 主控为2258xt

网友:
选带有L06B_B0KB的

楼主:
感谢回复  但是我也测试过  3种颗粒都选过了  还是不行

网友:
颗粒虚焊,颗粒坏了,板子坏了,都有可能

网友:
双击看看ce分布表

网友:
就算选对  能开出来  tsop你用这个版本能过RDT的可能性也不大

网友(2022-10-13):
楼主搞定了 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