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自制工具,无损拆解DT106外壳!

楼主(2020-05-07):
DT106外壳,相信大家都用过。

这个外壳美观,结实,便宜,重点是易装难拆

装上之后,再拆开,需要一些技巧,如果蛮力拆开,再装上就卡不住了,壳子基本就废了。

本人研究了一下这套外壳的结构,尤其是卡扣位置的设计,发现如果有合适的工具,还是可以基本无损的拆开的。

那接下来DIY一个这样的工具。

材料如下:

材料就是两根掰开了的曲别针。

然后把前端磨成楔形,如下图:

然后顺着外壳滑道里的缝隙,插到里面,插到一定角度之后,就会把外壳上的卡子顶回去,这样U头这边的壳就拆开了

本人往里插的时候,角度有点歪,所以伤到了外壳,如果角度拿捏的准的话,是可以不伤外壳的。

尾部的另一半外壳本人暂时没想到啥技巧拆开

本人是用钩子,钩住中间的横梁硬拉的,拉之前可以给外壳稍微加热下,会更容易一些。

坛友们有什么技巧,可以分享出来。

网友:
明明左右交替晃着拔就行了,我拆过,这个壳大力可以出奇迹的

网友A:
我都是用钳子夹住头部往外硬拽,这招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用钳子夹住头部往外硬拽,这招好使

拽出来壳子卡扣不就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拽出来壳子卡扣不就废了?

到时候拿一个东西撬一撬还能继续用,只是卡的没原来牢固而已

网友:
确实是个不错的方法 下次试试

网友:
如果自用,装之前就把卡子磨圆,用一点力就能拆下来,卡子还能用。

网友B:
G3 106壳子讨厌 用久了扣不紧 滑

楼主:
引用 网友B:
G3 106壳子讨厌 用久了扣不紧 滑

我也发现了,以后还是用G2旋转壳吧

网友(2020-07-08):
一元不到的外壳  直接砸了

网友:
之前也是用回形针拆了俩dt100 g3 的渣士顿U盘,不过当时没磨,用火机烧热了插进去,一拔就出来了。也算是微损拆解吧。后盖用了俩金属片烧热了捅进去也取出来了。不得不说这两款U盘是真的难拆,还是去淘宝买点这种壳子吧,花钱消灾

网友:
这个办法好。无损拆解!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