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 翻出一个方形铁壳绿皮CJ45-2型老电容

楼主(2020-05-07):
               翻出一个方形铁壳绿皮CJ45-2型老电容

       500V   1UF ,下面的88.9可能是生产日期吧。

翻出一个方形铁壳绿皮CJ45-2型老电容

翻出一个方形铁壳绿皮CJ45-2型老电容

翻出一个方形铁壳绿皮CJ45-2型老电容

翻出一个方形铁壳绿皮CJ45-2型老电容

谢谢 围观。

网友A:
前些天买了俩类似的,好像是czmj基准电容,精度0.5%,好像是金属化聚苯乙烯?
回头找坛友帮标定一下,然后做基准电容
因为太脏了,用酒精擦了一下,结果掉漆,丑死了,懒得喷漆了,直接凑合用,防锈还是要有的,有机会再喷漆

下面那个数字,确实是生产年月
千万别拆,据说这种电容里面的油,可能有毒。
不确定,但是万一呢,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些天买了俩类似的,好像是czmj基准电容,精度0.5%,好像是金属化聚苯乙烯?
回头找坛友帮标定一下,然后 ...

谢谢你的提醒,关注和回复!
我也看过一些帖子说这里面的油可能有毒,所以不想继续拆下去。

网友B:
油罐电容,08年拆迁前,把我攒了多少年的大大小小的油罐电容一股脑的都卖掉了,

网友C:
原来我也有好多,都是二十年前从单位拆的,后来用不上,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罐电容,08年拆迁前,把我攒了多少年的大大小小的油罐电容一股脑的都卖掉了, ...

欢迎  衡水家维  光临!

相信拆机的元件分门别类的攒起来的最多的非你莫属!如果攒多了,用得上的机会不多,还是卖出去算了。留一几个做个样本就行了。
谢谢你的M币!!!

楼主:
欢迎  wmshizheng朋友 光临!

谢谢你的关注和给予的M币!!!

楼主:
欢迎  东京的士  朋友 光临!

谢谢你的关注和给予的M币!!!

楼主:
欢迎  zhuqing-1920  朋友 光临!

谢谢你的关注和给予的M币!!!

楼主:
欢迎 人艰不拆了  朋友 光临!

谢谢你的关注和给予的M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我也有好多,都是二十年前从单位拆的,后来用不上,扔了!

电子元件发展太快了,看看过去的元件,还有多少可以用到现在的板子上的?都小型化微型化了。
谢谢你的关注与回复。

网友D:
油浸电容,好像又叫纸介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油浸电容,好像又叫纸介电容

俗称和雅称都让你说齐了。
谢谢你的关注与回复!!!

网友:
这种电容叫做密封(数字4)金属化纸介(J)电容(C),所以叫CJ45-2,没有油。
油浸电容器的“油”是多氯联苯,日本的米糠油事件就是多氯联苯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些天买了俩类似的,好像是czmj基准电容,精度0.5%,好像是金属化聚苯乙烯?
回头找坛友帮标定一下,然后 ...

这样的铁壳电容充油的会在盖子上有一个封口的焊锡疙瘩,没有的多是充填蜡或者胶。

网友:
应该是88年2月吧

网友(2020-06-11):
用来做电扇电容不错,比起cbb有优越性。

网友E(2021-02-26):
这种电容寿命很长,就是容量小,目前收藏着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电容寿命很长,就是容量小,目前收藏着一个

谢谢你的关注和回复!
在这论坛玩的,都喜欢收藏一些奇怪的少见的物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