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牧田油压电批,电起子

楼主(2020-05-07):
今天拆一个神密的油压电批,波箱给大家看看!

楼主:
没什么可说的,和冲击批完全不一样,里面是滑片,和液压油。

网友:
怎么个工作原理呢

网友:
楼主拆得太急了,过程图太少,使坛友们难以发挥想象力。

网友:
几年前一个业务员跟我推销过几次,我专门研究过几种冲击扳手。
液压隐形脉冲以前是阿斯特拉的专利,峰值比滑锤机构(轴向硬离合冲击)或者双击锤小(径向硬离合冲击,180对称两半牙和上下两个360度偏心牙),后面两个的冲击机构扭矩是锯齿波,液压脉冲是径向凸轮离合,是有扭矩上坡过程的,声音小很多,峰值比较小。维护会稍微贵一点。这种机构好的其实不是滑块,是滚子。对润滑要求比较高。

网友:
顶起,第一次见液压冲击批内部结构。楼主分解时在慢一些,在多上一些图片就更好了。

网友:
这个不复杂,可能加工精度要求高。

网友A:
看到了两块长条形的金属像是滑片,和椭圆形的缸体一起,让我想起转子发动机……………………
不过说是油压的,但居然没看到油,奇怪…………

网友B:
这个真没见过,看了也没搞清楚原理,还有动力部分是什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了两块长条形的金属像是滑片,和椭圆形的缸体一起,让我想起转子发动机……………………
不过说是油压 ...

油放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真没见过,看了也没搞清楚原理,还有动力部分是什么样的?

其他的和冲击批,一样

网友(2021-04-06):
原理是不是和燃油发动机几个冲程类似,只不过燃烧膨胀动力变成电机驱动液压油通过液压机构做功,从而形成冲击过程,我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