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两个相同充电器为什么极性相反??

楼主(2020-05-07):
两个神火的18650充电器  有一个指示灯不对  测量发现其中一个正负极正好相反???迷惑,两个电路都一样的啊怎么会正负极相反了呢???

楼主:
测量所有二极管,阻值都一样,唯有芯片MT35861脚和2脚颠倒过来测量一个通  一个不同,看来这个芯片有故障了。。。

楼主:
这个3586芯片故障  怎么会造成正负极相反呢?奇怪,那怎么维修,总不能换芯片,手里没有,准备割断电路板正负极,飞线解决

楼主:
找到原因了,才发现是自动适应正负极的,电池装反能充电,反过来充一下正负极就又变回来了。

网友:
3582万能充芯片,内置四颗三极管自动极性识别,当初诺基亚电池截止电压好像在4点1伏,18650等超过诺基亚电池体积,好像截止电压会高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