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业余造拆楼低音炮,品质一流

楼主(2020-05-07):
索尼黄袍120+120磁喇叭

动图

贴吸音棉

贴脚垫

下面试试嵌入播放器

<iframe src="//player.bilibili.com/player.html?aid=243085841&bvid=BV1Qe411p7tq&cid=185801462&page=1" scrolling="no" border="0" frameborder="no" framespacing="0" allowfullscreen="true"> </iframe>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Qe411p7tq/
这个是测试视频链接

防止广告嫌疑,想要的话评论区发一下呗

https://market.m.taobao.com/app/ ... 44&forceFlush=1
咸鱼链接

箱子偏小了,算是个经验吧,后做的箱子统一用18*18*36cm加长版的

楼主:
播放器搞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播放器搞不了??

想简单的就低音炮调音版+厚膜稍微复杂点就低音炮调音版+BTL3886,高端点就低音炮调音版+分立功放

网友:
比起功放,我更担心这个箱子的强度,能不能经得起这个喇叭的工作!!!

网友A:
喇叭貌似不大,功率倒是挺大的,这个箱子是不是小了点?

网友B:
这个喇叭貌似淘宝上一大堆,不知道效果怎么样,自用音箱惠威S8橡皮边坏了,正想换一个,用过的说说,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喇叭貌似不大,功率倒是挺大的,这个箱子是不是小了点?

对,箱子太小了,以后做的音箱打算统一使用加长版箱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喇叭貌似淘宝上一大堆,不知道效果怎么样,自用音箱惠威S8橡皮边坏了,正想换一个,用过的说说,谢谢! ...

我附上了自己剪的视频,链接在1楼帖子底部
本来想嵌入个播放器,居然不管用了。。。。

网友C:
从开始看就有一个疑问  为什么这个箱体这么小  这个喇叭行程这么大  音箱内容积这么大应该不到应有送积的3分之1   做大容积  保证效果好

网友B:
主要是说说听感如何,低音下潜如何,能低到多少Hz,有没有技术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说说听感如何,低音下潜如何,能低到多少Hz,有没有技术资料?

听感还是挺不错的,但是受箱体太小的影响,开大音量会破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开始看就有一个疑问  为什么这个箱体这么小  这个喇叭行程这么大  音箱内容积这么大应该不到应有送积的3 ...

对,所以后面打算统一换成加长版箱体

网友D:
咦,这喇叭边好粗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咦,这喇叭边好粗大

低音喇叭的边一般都很厚,才能做到长冲程

网友E:
拆楼得上双18寸低音炮。那才震撼

网友:
箱子有点儿小呀
我的是12寸惠威喇叭
箱体定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拆楼得上双18寸低音炮。那才震撼

4kw的拆机美国大炮来2个

网友:
18*18*36?
音箱箱体不要做成这种整数比的,具体原因请自行度娘

网友:
这喇叭的品牌和产地字号倒是很大,而且一式两份,各项技术参数没有任何标识?

网友:
相对于这个喇叭,箱体似乎小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