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改造tb上的山寨saleae 8通道逻辑分析仪为type c接口

楼主(2020-05-07):
这种山寨的的逻辑分析仪价格便宜(30左右),功能强大尤其适合单片机开发,分析通信协议,特别是U盾屏……
但是接口都是mini B,这种接口早就过时啦,现在流行的是TYPE C接口
但是搜了一圈没找到,因此只能自己改造啦

改造前看到tb上有这两款,一款是开源的
仿造上面两个,于是我开始改造

首先是原理图,用的是立创的EDA,封装丰富
这里把8个通道加了快恢复二极管钳位到3.3V(不知道有没有用)
然后是PCB了
再接着就是5元打样了
跟之前买的对比一下,PCB稍长一点,宽度一致
接下来把芯片拆了,准备搬家,顺便备份一下EEPROM文件
注意这个固件很重要,没有的话就不能被saleae识别
单片机里没有固件
接着开始焊接了,预热后,用针筒点锡膏
放上元件
加热熔化,有连锡的,用烙铁很容易拖干净
背面也点上锡膏,然后用风枪吹
焊好后的,注意之前LED放反了

焊上排针

插上电脑,可以被识别
套上透明热缩管
完成后的样子
跟之前的合影留念

工程文件在这里:

网友A:
这个备份的只是EEPROM 把, 单片机中因该还有程序吧。
不然买几颗芯片,可以自己做了。

网友:
还不会用这个东西,楼主是高手

网友B:
牛掰,好想仿制一个,可惜俺木有旧板子移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掰,好想仿制一个,可惜俺木有旧板子移植

可以买新的芯片,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备份的只是EEPROM 把, 单片机中因该还有程序吧。
不然买几颗芯片,可以自己做了。 ...

单片机没程序的,固件在上位机中,初始化的时候下载到单片机ram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买新的芯片,不贵

听起来不错哦,我去工程链接看看

网友C:
能不能说说能分析些啥,做个例子瞧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说说能分析些啥,做个例子瞧瞧

可以分析好多通信协议
下面是CAN的实例,至于CAN中数据表示的含义,就不是逻辑分析仪的范围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单片机没程序的,固件在上位机中,初始化的时候下载到单片机ram里

了解了,感谢回复。
不过研究了一下,淘宝上买齐所有元件也至少要20-30了,关键是一家还买不齐。
看来DIY真的“已死”。没有任何性价比了,除非真心喜欢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了解了,感谢回复。
不过研究了一下,淘宝上买齐所有元件也至少要20-30了,关键是一家还买不齐。
看来DIY ...

有道理……
diy并不是为了便宜,而是因为有些东西买不到

网友(2020-08-11):
这是我之前的拆机帖,实际上当时SALEAE8已经不能识别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5328&extra=

原来的eeprom芯片估计是杂牌的,容易坏,已经不能读写了。
现在只有MICROCHIP的 24LC64
难道要换24Cxx才兼容?
不知道有没有高人了解。

难道是单片机有问题?

这个是其他地方下载的固件同样不识别

这个是其他地方下载的固件同样不识别

换了楼主的固件也不识别

换了楼主的固件也不识别

网友:
这个是正常时候保存的PID VID信息 实际上刚好对应固件里的几个数字

网友:
前段时间开发了一个无刷电机控制器,就用这家伙查看驱动信号。结果无刷电机驱动有6个MOS管,另外还有3个霍尔输入,总共需要9个通道,就缺一个。

网友:
分享一个连接非官方软件PulseView的方法与技巧

再次使用官方软件时候会弹出如下提示,这里有个小技巧,先连接硬件再打开软件,不然又要重新装一次驱动,虽然这是后台自动安装的,关键是换回PulseView时又要重新手动搜索驱动,利用这个方法就可以避免每次都要切换驱动的麻烦。

PulseView的好处是可以事实查看波形 就像示波器的滚动模式
有些红外解码也更流畅 不会出错

网友D:
另外建议楼主不要使用USB转换器,有可能会降低速度。
楼主加了二极管钳位,估计会有影响上升沿和下降沿。
原始设计是没有二极管的。
可以测试一下方波或者sin波形,具体看看占空比是否偏差比较大。

dslogic是带电平阈值调节的,占空比就会受到电平高低的影响

网友E:
有没有套件来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另外建议楼主不要使用USB转换器,有可能会降低速度。
楼主加了二极管钳位,估计会有影响上升沿和下降沿。
...

win10系统下发现有问题:跑不到24M,以前win7系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套件来一套?

没有套件,这东西很便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