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分享一个:7.4v降压型充电宝(品胜TS-D151)电池不均衡补电

楼主(2020-05-07):
品胜貌似做过好几款单5v输出的7.4v降压型充电宝。虽然放电效率高了,不过也就带出了充电发热严重和电池不均衡两个毛病

前几天用完之后往里充电,插着电足足两天,第四格电死活不停闪,充不满。看电流也是有一下没一下的。肯定出问题了

充电宝,5年前母亲单位的年会礼品

参数,下面裂痕是我拆坏的

内部

电池是bak比克的。居然不是力神或者福能。品胜用这两个牌子电池多

拿出来

卡扣很紧,断了

也烂了,很难拆!

主板

长按启动

空载

带1a

背面绿色电流灯指示1a

带2a

背面指示蓝色2a

看看电池,2串2并

第一串

第二串

总压

看看主板

两个mos,ao的4407a

一个控制芯片和358

背面

单片机和小芯片

单独给那一个4v电池补电到4.2试试吧。如果是自然老化补电也没用。

网友:
8.4Ⅴ的,可以用到万用表上。

网友A:
就2串都这样,电动车几十串。。。。。。

网友:
降压比升压效率高吧

网友:
类似的我也有,一个带数显高配版,和一个红绿指示灯低配版,保护板尽量换成精工均衡好些,低配版改到过手动万用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2串都这样,电动车几十串。。。。。。

完全不一样,这是有个降压电路。电动车是直接使用电池电。

网友:
2串不带均衡功能,电芯一致性不是非常好的话肯定不行呀

网友:
这个还算强的,之前有一个压差0.4:sweat:

网友:
第二个电池电压稍微高点了,这样下去会挂吧

网友:
这充电宝主板看着还不错

网友(2021-08-31):
有一个也是充不满,看看这么难拆还是算了

网友B:
现在的快充功率大了,这种2串(或者3串)的充电宝又开始多起来了

网友C(2024-04-14):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快充功率大了,这种2串(或者3串)的充电宝又开始多起来了

我见过一台充电宝降压输出的,7串电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见过一台充电宝降压输出的,7串电芯

有不少充电宝都这样,DIY的更多,都是多串的,例如JN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