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给8.2元的雷士夹子灯改散热

楼主(2020-05-07):
百亿补贴上8.2元包邮,标称4.5W,但实际功率有一些虚标

底座就不拆了,内部跟欧普夹子灯大同小异,与18650电池款共用同样的外壳

拆下柔光罩,灯板中间有一颗螺丝与灯罩固定

铝基板好评,塑料灯罩里贴着一小块海绵胶防止灯板晃动,灯板在灯罩里闷烧,如果长时间开着,手摸铝基板还是有一些发烫的,但这温度不会导致灯珠亮度因热衰减,改散热纯属在家无聊

找出一块3.5mm厚的导热硅胶垫,剪好填充了灯板与灯罩之间的空隙,可以把铝基板的热量传递到塑料灯罩

用三星5.3V和紫米18W测下夹子灯的最大功率

用自己攒的20AWG短线,线损很小

三星5.3V头,白尾巴5.43×0.73=3.96W

紫米18W,5.0V×0.57=2.85W

加完导热硅胶垫后,夹子灯开最亮档,塑料灯罩摸起来明显变热了,让台灯实现4W功率,用普通5V头电流上不去,用带线补的充电头才行
4W的亮度晚上看书也是没问题的

网友A:
要是结合吊扇灯更好,设计难度不高,只不过把微风扇极爪电机孔径做大点,用薄壁滚珠轴承,中间走线和钢管到灯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结合吊扇灯更好,设计难度不高,只不过把微风扇极爪电机孔径做大点,用薄壁滚珠轴承,中间走线和钢管到 ...

不如九块九的欧普,可惜没有车了。

网友:
去年买的类似的牌子好像是 亚芙罗蒂,珠海产!

网友:
可以装电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