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想给童车充电器加个充满变灯的电路

楼主(2020-05-07):
原先的12V充电器没有指示灯所以想加个充满变灯的电路上去,网上找了很久才发现一个最简单的

不知道能不能用,还是没有三极管型号的
如不能用,有没有大神给指导指导

网友:
右边一个三极管的导通条件是什么?

网友:
开机电池电压低就导通

网友:
左边NPN常用S8050  右边PNP常用S8550  。。。。收藏了。。改天也试试

网友:
看起来挺简单,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2021-08-25):
一直亮红灯哇!很显然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