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闲鱼买了个威克士云石机,结贴

楼主(2020-05-07):
车翻了一半,还没打理完,配件今天到了,装上通电出问题了,是这样:用手转可以转,通电后定子就把转子吸上了,转不动了,用的12v和48v试的,通电时触点火花明显大过正常机,碳刷处到是不打火,碳刷是临时找的小一号的凑合上的,这个小号碳刷在另一台正常机器上是正常转的。会是哪里出问题呢?

串励电机,跟常用的角磨电钻电锤一样的电机,俩碳刷定子转子换向器的。

轴承齿轮没问题,手转顺滑,通电是吸住的感觉。

确定是转子烧了

网友A:
碳刷不配对,造成相位不准,我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碳刷不配对,造成相位不准,我猜的

刚把小碳刷换到正常机上试了一下是可以转的,所以碳刷不匹配这个因素影响降低

网友:
轴承,轴承座是不是磨损了

网友:
是什么电机也没说,最好上图看看

网友:
转子轴上轴承破损,换 正品 轴承。
也有可能轴承座破损,拆开看看。上图坛友出主意。

网友B:
轴承的可能性很大,哪怕一边轴承磨损严重导致偏心,直接吸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轴承的可能性很大,哪怕一边轴承磨损严重导致偏心,直接吸死

还不更新作品  给这弄啥咧

网友:
暂时未看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