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SEKO新功S3茶水抽水机

楼主(2020-05-07):
单位搬家,捡了个茶水机抽水机,试试还能抽水,只是噪音比较大,这可能就是被扔掉的原因。我准备用来抽净水机出来的废水,(参考这里---做个净水机废水回收桶,一并做个架子。|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61177)不怕噪音,就这样用了好长时间。最近不太忙,有点闲得慌,决定拆了它,看看能不能整整,减少点噪音。拆开后,没看出哪里能改进,看来是设计方案本身就有问题,没办法,装起来接着用吧。

也不是没一点用啊,最少能看看里边什么样子吧,嘿嘿。

捡来的,样子还不错

看着还是个大牌子

只是比较老了

比较正规

抽水口

商标参数

17年的,那时候可能还没有智能型的

15W 功率不小

底座

有块电路板

原想可能会有定时定量控制

找来找去没见定时电路

底座上盖

上盖正面

抽水泵电机在立柱里

一块皮子套住电机一端,用来减震

接转下帖,不要插楼

楼主:
电机取出

另一端也是一个皮子,网状的

立柱分三段

限位,档位

立柱与底座连接处

限位 档位 内部机构

按顺序排列,整体形状

顶盖与出水嘴

再拆

这个地方粘的太结实了,都快拆断了,也没拆开,不能拆了,再拆就废了

电机细节

开始不知道电机外边套的这个环啥用

后来才明白,它是给减震皮圈限位用的

重新装了一遍,感觉噪音稍微小了那么一点点,差别不大,将就着用吧,反正是抽废水的。

全帖完,谢谢关注!

网友:
盖楼盖楼盖楼

网友:
你确定这东西上家是用来抽水的吗

网友:
应该是齿轮泵,能抽水。看看里面齿轮是否磨损了

网友:
这货得用隔膜泵,否则无法自吸

网友:
我才不告诉你换个好电机后噪音会小很多

网友:
用生活用处的diy就是更有价值啊

网友:
谢谢分享。。。。。。又捡到宝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