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olid] 《记录贴》点序AS2258+9DFK测试,点序:论跑分,我墙都不扶!

楼主(2020-05-07):
随便做个固态,拿9DFK贴AS2258上看看效果。

过程略,直接上图:

AS2258单贴9DFK,这4K也是没准了。

单贴跑圈:

全盘写速度不大行,但单颗9DFK,读400+也算榨干这个颗粒的读速度了吧?

接下来双贴:

跑圈:

双贴写速度翻倍,毫无意外。但我记得以前做过9DFK的固态,双贴46xt或46en,写速度都能上300+,不知为何,这两颗速度不给力。

不是主控的问题,这两颗是从46en上拆过来的,在46en上,写速度也250左右,难道不同批次,不同产地的9DFK速度不同?

完结!

网友:
照理2246EN双贴9DFK写入不低于300m/s。AS2258跑这个速度正常。跑RDT成功没?

网友A:
4K 64线程  真是能吊打一切SATA固态了...58H留下了不争气的泪水

网友:
这4k64够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4K 64线程  真是能吊打一切SATA固态了...58H留下了不争气的泪水

58H真是裤子都吓尿了,AS2258内置的32M延迟就那么低吗,请教一下AS2258主控到底多少频率

网友:
比我半盘860pro还牛逼

楼主:
弱弱地问一句,啥叫半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弱弱地问一句,啥叫半盘?

应该是已经存储了近一半数据的盘
二不是空盘测试

网友:
58H瑟瑟发抖
不过比58H有个好处
就是内置缓存

网友:
引用 楼主:
弱弱地问一句,啥叫半盘?

装了两百个G的东西了

网友B:
现在有as2258的u盘了,可惜没有g2版本,要是有的话就飞起了

网友:
大神,处理个512或者1024的固态给我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有as2258的u盘了,可惜没有g2版本,要是有的话就飞起了

在那能找到 as2258 的u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那能找到 as2258 的u盘?

根据闲鱼ID就可以找到链接,PS3111和AS2258有PY关系,主控pin to pin,主控可以互相替换。

网友:
啥时候了还玩sata,都在研究pcie4.0的ssd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