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修一个便携TP-LINK路由器电源

楼主(2020-05-07):
一个TP-LINK的电源没有输出,拆开看看,找到了原因,是因为SB360肖特基二极管击穿所致,更换后
,修复。

网友:
看上去跟酷派手机原装电源类似,应该有1安恒流输出。

网友:
一般肖特基击穿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
问下。原5伏输出,现在变成5.56伏输出,是哪个管子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