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想问一下 大家 在汽车是手机连接车机是比较喜欢用蓝牙还是AUX

楼主(2020-05-07):
AUX好处 连接简单 没延时  坏处就是拖一条线,现在的手机还要转换头。
蓝牙好处 无线 不用拖线 ,坏处是有延时,音质不及AUX。
个人比较喜欢AUX

网友: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网友:
只为听音乐我选aux,接听电话还是蓝牙方便

网友:
现在都是无线投映了,老哥

网友:
我的aux线上有话筒

网友A:
听个歌,慢0.1秒,你也听不出也看不出

网友:
蓝牙  本来自己的车机就不咋地没必要追求 自带蓝牙还能控制音量 上下曲目 播放暂停 比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个歌,慢0.1秒,你也听不出也看不出

不是 这个延时,而是微信语音的时候,用蓝牙连接的情况下按下录音按钮,要转几圈才显示录音。AUX是按下马上就能录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 这个延时,而是微信语音的时候,用蓝牙连接的情况下按下录音按钮,要转几圈才显示录音。AUX是按下马 ...

那是,可能还有提示音,我现在是蓝牙转aux,但那个板微信语音时不参于但,这可能也不是全部吧,像头盔蓝牙好像还好

网友:
carplay挺好用

网友:
当然是蓝牙了  音质很好  bt5.0
方便   来电话 自动切换

网友:
蓝牙方便一些

网友:
蓝牙比较好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 这个延时,而是微信语音的时候,用蓝牙连接的情况下按下录音按钮,要转几圈才显示录音。AUX是按下马 ...

你微信语音竟然可以录音?我的手机怎么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微信语音竟然可以录音?我的手机怎么不行?

(按住说话)我指的是这个。就是录音了再发出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住说话)我指的是这个。就是录音了再发出去

普通蓝牙耳机0.5秒,只是有个断开时的声音会发出去,有些。

网友:
没有AUX,只有蓝牙,上车自动连好,方便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