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无刷电钻自己动手换电池

楼主(2020-05-07):
简单分容

没有点焊机,烙铁伺候。。。

焊接完成,收工大吉!!!

装机测试,ok
733519

网友A:
估计用不久!哈哈我以前就是这么干的就算很短的时间用锡焊上去也会损坏泄压阀,还是老老实实买电焊机吧!

网友:
大一电池可以代用,就是充电口和此电锤不通用

网友:
是,焊过的电池有可能会漏。

网友:
我有个无线吸尘器,特么的电池杠杠的,控制板坏了,按十下开关能启动2次,充电电路好的,改手动开关,用了好久。

网友:
大艺款电池,哒哒哒

网友:
我也想买个锂电锤,便宜的200多一电一充,想想也用不了几次,还是用插电的吧,什么时候坏了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用不久!哈哈我以前就是这么干的就算很短的时间用锡焊上去也会损坏泄压阀,还是老老实实买电焊机吧! ...

可以试试汽车启动便携移动电源,加控制板再加电抗器续流二极管等,做一个尽量在百元以内点焊机。好点轻点的电抗器,可以找尽可能大的开关变压器,去掉原装线圈自己绕高频电抗器。另一种用微波炉变压器改,缺点需要拉电线很重。

网友:
上天保佑你电池用的住,一般来讲烙铁焊接会有漏液风险,电池性能会降低。要是你人品好的话估计用的久点儿

网友:
正极不垫纸的话,可能高温熔化短路啊

网友(2020-12-29):
不能用劳铁直接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