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杂牌钳表屏幕老化变黑维修

楼主(2020-05-07):
这个钳表只见有型号,好像没牌子的,当杂牌吧。使用了很多年,近段时间发现液晶屏越来越黑,在阳光下都看不清楚。

习惯动作,先拆开看看。

屏幕反光底纸好像有什么腐蚀,反光层没了,屏幕变得有点透。

把底纸撕起,一阵酸臭味钻入心肺。。。

用酒精洗干净,发现偏光膜也有问题,不知道还能不能用。

正常反光层和偏光膜粘一起的,但好像找不到这种LCD专用的偏光底膜。
原本想用白纸代替,但效果不好,想用锡纸代替,又无有底胶。
后来找到铝箔胶带,效果不错,只是铝箔太薄,有点皱纹,不影响使用。

在30W日光灯下的效果。

打灯的效果。

除了有点皱纹,显示效果很好,以后找厚点的铝箔纸,这样应该不会有皱纹了。

网友:
聪明,效果不错啊

网友:
以前也想这么干,没付之行动--电子表

网友:
铝箔胶带也有厚的

网友:
不错,我也这样修好了两个空调遥控器的液晶屏

网友:
一般遇到液晶屏变黑了,都会以为修不了的了。楼主这一招很有启发,学习了!

网友:
5元打样的PCB,弄一整面白油估计也可以

网友:
恭喜修复,哈哈,酸味

网友:
中间还是有云团。找计算器拆屏纸。

网友:
有更好的银色反光材料。
我的维修经验: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149362&extra=

网友:
想不到还能这样修

网友(2024-02-06):
有本事,这也能修好!

网友:
好思路,我的万用表最近屏幕中间也黑了

网友:
铝箔一劳永逸了

网友:
易拉罐不行?

网友:
好办法,我也有个万用表黑了

网友:
厉害!又学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