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一台华为(艾默生)HD4825-3没输出,并改可调。

楼主(2020-05-07):
前些日子在咸鱼上淘了个华为HD4825-3  其实艾默生HD4825-3与其完全一模一样,艾默生的电阻外观为蓝色 ,之前我发过有关于HD4825-3改可调的帖子 不过未解除低压限流保护
买回来拆机查看内部 换过中间小板 通电更是无反应  中间小板待机电压异常 难道翻车了 60元包邮来的 看来下次得买有输出的 网络电源太难修
一步一步排查,经确认为单片机部分16v钽滤波电容击穿,也算查到了短路点,仅拆了16v整流二极管与限流电阻便查到了,因为钽电容表面有烧糊迹象

楼主:
修好辅助电源,插上通电,继电器一切吸合正常,但是无输出,待测量3525的11-14脚有无输出波形,与反馈线路
TP301-302是两个输出信号测量点

楼主:
用了一个50v470uf丰宾代替了25v470uf的钽电容

楼主:
另外有一点记得此电源必须接风扇,开机检测风扇正常后才会有输出,以前改4825-3时候忘记插风扇自检失败会无输出,待找个风扇接上

网友:
膜拜会修电源的高手

网友:
等继续直播

楼主:
纠正昨天的风扇说明,温控线不连接,风扇开机会一直转,不接风扇并不会影响输出,3pin为温控线。

楼主:
辅助电源修好16v后,仍然没输出其实主要缘故是单片机主控没工作,测晶振波形无,测量晶振对地应有2v左右,实测0.5v几乎没有,然后测附近的另一个25v钽电容没有电压。图中左下角钽电容无电压,应该5v。

楼主:
拆下中板,测量一个电感开路,手头没有电感,更是不是知道感量,那就直接短路,因为不是储能电感,应该是滤波功能。结果短路后,5v供电有了,单片机工作了,晶振起振,刚才说的左下角的钽电容两端有5v了。
小板上指示灯亮,单片机工作了,实测输出也有电压了,明日改可调。。。。

楼主:
引用 楼主:
拆下中板,测量一个电感开路,手头没有电感,更是不是知道感量,那就直接短路,因为不是储能电感,应该是滤 ...

标签上是拆下的开路电感。

楼主:
正常工作时,4处绿灯常亮,1处闪烁。

楼主:
欠压及关机时,对应红灯亮

楼主:
明日上传3525输出波形今个测到了,忘记拍照了,

网友:
改可调大神  谢谢分享!

楼主: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00400

早在18年1月 在旧站发的改可调帖子
改装后最高可调至65V 65V时电流可达20A 60V时可达25A  低于35V电压电流比例3:2  但至少输出8A以上
1 查清接线端子 不要把220V接到输出端了

2 电位器控制电压电流接法 电位器是10K的  电压电位器接3.9K电阻到5V 可最高调65V  电流电位器接1.5K接8V 可使输出电流稳定至25A

3 短接三个点  拆调358 1脚输出连着的那个电阻

就可以完成调压调流了

5V8V可以在这几个点获得

楼主:
红线分别接5v   9v
黄线调流线
蓝线调压线
黑线接地

楼主:
因为没面板,打算把电位器固定在底部散热片空置区域,引线到这里,高温橡皮线很结实。

楼主:
上述三个点短接是解除过压保护,看了一下电容耐压才63v,那就不用短接了,

楼主:
调压电位器串6k  因为最高要设定在60v  3.9k的话可以到66v左右

楼主:
固定四个脚垫,高温热熔胶固定电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