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测试下自己能不能配个表把

楼主(2020-05-07):
这段时间买了几个二手表芯,老表都没表把,表把这种东西要车床车一个很简单,精度要求没齿轮这么高,网上一查钟表车床的价格吓一跳,起步价格都在两千左右,比二手的金工车床还贵。不尽感叹,都什么年代了,巴掌大的老车床还要这么贵。于是计划自己做个单一功能的工具。只要能做表把就行,今天终于把零件凑齐了,图上的圆棒是光驱的导杆,硬度比表把的要高,好像用的是模具钢,用雕刻刀的刀杆磨了一支做车刀,车制效果还不错,开的卡槽边缘齐整,今天只是测试效果,下一步是找废刀杆多磨几把车刀,这套嘢做个表把肯定是没问题,成本自己看吧。难的是螺纹,我做的这个跟本车不出来,网上是有牙板卖,但那玩意贵啊。没螺纹上不了把头,目前把头我还没想好怎么做,一点点来吧

网友A:
不就搞个表把吗?哪里用得了那么复杂。
给你个思路:找个差不多的(比如统机表把),修改一下(大小、长短,离合轮、立轮能够穿过)就可以。当然什锦锉是少不了。

网友A:
再说了:万能的淘宝啥都有,真心没必要费那么多心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说了:万能的淘宝啥都有,真心没必要费那么多心思。

人人的想法不同,折腾是一种乐趣, 各有所好吧。

网友B:
终于明白楼主说的表把是啥了,原来是把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就搞个表把吗?哪里用得了那么复杂。
给你个思路:找个差不多的(比如统机表把),修改一下(大小、长短 ...

呃,这个。。。。兄弟说得对,但我手上的是10几个没表把的怀表芯,有的比腕表的表把大一倍,万能的淘宝也是定做,而且不便宜,修摆轮更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终于明白楼主说的表把是啥了,原来是把杆.......

呵呵。叫法不同,有合适的材料推荐吗,便宜点的,光驱导杆太硬,不好开牙

网友C:
好工具,如果走一刀外圆,没有椭圆,可以考虑车摆轴芯了

网友:
楼主的工具不错,零几年想改一些电机轴直径,转子缩径,电机壳扩孔上滚珠轴承等,但是我自己房屋小承重能力低,弄不了小车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工具,如果走一刀外圆,没有椭圆,可以考虑车摆轴芯了

这个做不了摆轴,修摆轴我有另外的设备,结构基本一样,目前我用做摆轮栽尖。但做整支摆轴没试过,有合适的材料可以试试

楼主:
每回一次要审核一次,太麻烦了,到此为止,只看不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