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助,JBL小音箱一个声道声音特别小

楼主(2020-05-07):
右边声道有问题,声音特别小,不知道该从哪里查问题,测了喇叭对地电压5.8v,和左边是一样的,不知道是解码电路问题还是功放芯片的问题,求助下各位前辈

楼主:
补充一下,问题出在红色和黑色线喇叭这一路,功放芯片标识OUT1,2这条电路,音源接入座子测了没问题

网友A:
两声道扬声器交换听一下

网友B:
检查音源(声卡,播放器,均衡,音乐文件)或直接接手机试试  排除后想办法左右声道交换 某鱼买的喇叭是不是阻抗不匹配或本来就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声道扬声器交换听一下

试过了,扬声器确定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音源(声卡,播放器,均衡,音乐文件)或直接接手机试试  排除后想办法左右声道交换 某鱼买的喇叭是不 ...

音源这边全部试了,收音机,手机,换aux线,从输入到进入解码之间的电路都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了,扬声器确定没问题

用3,5w的小功放板扩音接入原喇叭线上

网友C:
没有维修基础的可以找俺维修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维修基础的可以找俺维修下

可以呀,帮我搞定它吧,我现在怀疑是不是功放块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维修基础的可以找俺维修下

可以,给我个联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