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下有家店维修经验的坛友。海尔双开门冰箱怎么拆开门啊?型号bcd572w...

楼主(2020-05-08):
唉,都是当时为了图大个,买来才发现进不去厨房,从客厅到厨房的窗户几个壮劳力横着抬进去的,但位置太窄了,
是双开门双循环风冷的,但这个冰箱有时候吧冷冻室温度会失控升温 有时候冷藏室冻的水啊之类的又会结冰,最近呢,温度又飙到18度了,正常的应该在4度左右。
冰箱的位置太窄了,想挪个位置,可惜呢,厨房门出不去,得拆冰箱门。
~~~~网上大概看了下,这类双开门的冰箱是不是从双面拆开铰链,再将门往上提,就可以把门给提起来了,再拆下面的铰链呢?

网友A:
坐等专家的详细拆解,我家的也跟楼主一样,双开门的,当时也是倒下来横着搬进去的2,但搞之前亮了尺寸,位置刚刚好,留了一点空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坐等专家的详细拆解,我家的也跟楼主一样,双开门的,当时也是倒下来横着搬进去的2,但搞之前亮了尺寸,位 ...

老火啊。贪便宜的锅

网友B:
这个冰箱有点小了,钱多可以再买大点的,以后空调就不用了,真是钱多烧的。

网友C:
新买的话好像可以打电话给售后免费上门拆装,佛山可以,其他地方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冰箱有点小了,钱多可以再买大点的,以后空调就不用了,真是钱多烧的。 ...

正因为图便宜才买的,怎么叫钱多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买的话好像可以打电话给售后免费上门拆装,佛山可以,其他地方就不知道了 ...

买了很久的了。

网友:
叫售后上门服务,门里有线的。

网友D:
一般都是拆上面的铰链,但是也有例外,观察下上下铰链那边好拆就先拆,最好把冰箱仰面躺倒(门朝上),好拆好装。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都是拆上面的铰链,但是也有例外,观察下上下铰链那边好拆就先拆,最好把冰箱仰面躺倒(门朝上),好拆 ...

空间太小了,就是准备挪个地儿呢。没法放平。。。。。

网友E:
海尔冰箱一般都是把最上面的塑料盖子打开就可以看见螺丝,从上面往下拆,我不做售后好几年了,也忘了具体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海尔冰箱一般都是把最上面的塑料盖子打开就可以看见螺丝,从上面往下拆,我不做售后好几年了,也忘了具体的 ...

一般从上面把螺丝拆了就可以将门往上提出来,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从上面把螺丝拆了就可以将门往上提出来,是吧

嗯嗯,注意把显示屏幕排线拔了,排线接口一般也在冰箱上面的塑料盖子里

网友:
好像跟我家的差不多,当时送货小哥拆了门进的屋。没留意怎么拆的,应该是在上盖上面。

网友:
坐等专家解答没有拍照的拆机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