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三款灯

楼主(2020-05-08):
店里换下来的灯,拆开看看。闲着也是闲着

楼主:
5和6图是雷士石英灯变压器

楼主:
在补几张,年代久远,在高温氧化,也很不错了。

网友A:
节能灯板子可以留着DIY,论坛里看过蛮多这类的教程

网友B:
节能灯电路板好的话,可以尝试加绕组改LED灯具驱动电源,只不过恒流精度差点,需要功率余量较大的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节能灯电路板好的话,可以尝试加绕组改LED灯具驱动电源,只不过恒流精度差点,需要功率余量较大的灯板。 ...

我就是个拆货,只会拆不会DIY,什么都不懂,就喜欢拆着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节能灯板子可以留着DIY,论坛里看过蛮多这类的教程

我就是个拆货,只会拆不会DIY,什么都不懂,就喜欢拆着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