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2.9元撸的拉伯塔墙插带USB,各位看看

楼主(2020-05-08):
拉伯塔现在首件都有特价

铜片在厚度0.6,连接导线是硅胶线,
看看USB部分怎样?面板标注1A,后背标注2.1A,不严谨,实测也是1A,如果不错大家一起去撸,有隐患就算了

网友:
链接咧?看看去

网友A:
以前买过个类似的1.9元包邮,还没安装。这个USB只1A有点鸡肋了还有压降

网友:
貌似隔离做的还行,高低压之间距离还挺宽的,要是有个开关就好了

网友:
这个充电板安到墙上是永远通电的.........

网友B:
USB模块看做工还行啊,不过我还是喜欢单独的USB充电器,插座上的这种我总觉得不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B:
USB模块看做工还行啊,不过我还是喜欢单独的USB充电器,插座上的这种我总觉得不安全 ...

大品牌的还可以吧,小米的那种插排带USB的,不是也一直通电状态吗,工艺可以的话,应该没问题。

网友:
在Y电容那位置还可以改一个小开关加个指示灯,这玩意不带开关长期通电个人认为不放心,也不利于环保。

网友:
看着还可以也便宜

网友C:
小白请教,上面火线L接入后的FR是什么元器件?用蛇形印刷代替?FU才是保险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白请教,上面火线L接入后的FR是什么元器件?用蛇形印刷代替?FU才是保险呀 ...

R是电阻,那么FR就是保险电阻?我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买过个类似的1.9元包邮,还没安装。这个USB只1A有点鸡肋了还有压降

可以试试改大限流,然后给芯片和开关变压器等发热源,用可固化导热硅胶和散热片加强散热。

网友:
可以也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