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东芝15nm mlc颗粒寿命究竟如何

楼主(2020-05-08):
总有人说东芝这个制程的mlc颗粒寿命短还容易漏电,网上也查不到准确的数据以及靠谱的测试,有没有懂的大佬科普下东芝15nm mlc质量是不是真的那么差?(貌似卖的并不便宜...)

网友A:
我不是闪存业者,我只能从我接触过的东芝颗粒来谈看法
1. 制程数字变小导致寿命和可靠度降低是客观存在的
2. 东芝19nm的颗粒也有不少在2246EN上存在ECC飙升的问题。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部分镁光16nm乃至20nm的颗粒上,但不是全部型号都是如此(手上有2片江波龙自己封装的镁光16nm,ECC计数反而很低),看其他人的评论东芝的19nm有的ECC计数增加也不快,所以可能和型号甚至可以推测会否与批次有关。15nm亦是如此。
3. 东芝15nm的性能不及19nm,不过是否普遍如此不知道。
4. 即使ECC计数飙升也不表示颗粒不够可靠,至少我手上计数飙升的不管是IM的还是东芝都未见任何问题包括读取降速之类的小问题都未曾遇到,这意味纯家用不用过于纠结这个问题,即使偶尔在SSD上压个片、编译一下之类的也不是问题。但拿来做商业用途就不好评价了。
5. 从镁光的废片处理厂Spectek的分级表来看,即使是Spectek的AL AF AS AR级都具有较为严格的品质限制,更惶论原厂片了。事实上因为手上东芝的片出厂坏块普遍多于IM来看,我认为东芝的品控可能不及IM,不过参考Spectek这种降级片的分级来看,我不认为原厂的片会很差。除非发生曾经海力士那样的意外。事实上现在海力士16nm的颗粒我几年轻度使用下来也没出现什么问题,而坊间一直盛传海力士的防漏电技术源于东芝。
6. 15nm的2D MLC质量几何?过去有过不少SSD是用15NM 2DMLC制作的,看看有没有爆发类似过去三星840那样的读取降速问题大概就会有个结论了。当然微观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7. 对于CHINA产15nm颗粒不及TAIWAN的表述我不做评论,从手头上的新片来看,不论ECC计数还是出厂坏块数没有任何区别,但是不排除老化到一定程度后出现差别的可能。

颗粒品质差的问题从镁光L84到L85再到东芝的A19到A15一直都有,实际观察来看暴雷的也一直都有,但是原厂片暴雷的真的不多。很多都是黑片、白片、自封片、拆机片(美其名曰原厂)甚至有的跟闪存就没关系,比如供电、固件等问题。

转一张我翻译的Spectek降级片分级表供参考,值得注意的是,Spectek流出经各厂商使用的降级片一定比表中对应分级的品质好而不会差于表中的标注。

参考帖
KP230 480G入手上测试和疑问
请教SM2246 SMART的C3指标

网友:
纳米数越小,硅绝缘层越薄,就越容易被击穿(或漏电的速率变快)
15nm寿命不如A19 19nm 不用问 毋庸置疑的事实

基本上所有的1X 1Y 1Z工艺都有漏电的问题  不要问,问就是技术优越性

不然你以为3D TLC制程提到30+ 40+ 50+nm工艺是为了啥?
直接用15nm堆叠就好了?干嘛要用40nm堆叠? 厂家又不是傻子还要费心改造产线?

网友B:
最好不要买东芝固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不要买东芝固态

东芝固态喜欢弄全盘Cache,而且是在1x nm的盘上使用Cache,本来就不够健壮的寿命遇上大量的写入放大,挺灾难的。不知道这招是不是从OCZ上学的。ARC100就是不错的例证,虽然是19nm的老制程,但是在全盘Cache的“加持”下,健康度快速下落,加之固件的健壮性不足,到了过保的时候大量的人出来说自己手上的ARC100猝死。而且这块盘官方给出的写入量限值我记得很低。以前我办公的电脑上配的就是ARC100,用了1年就换了BX100,后续基本没怎么用过,但是寿命降到只有89%。其他盘不论是M4、BX100亦或是MTS400之类的同样的使用方式寿命都在97%以上。

但是偶尔也有看到品牌笔记本自带东芝SSD的,当时我没注意,不知道是不是OEM的货也那么激进。

虽然群联的盘也喜欢在不论高低制程上都搞全盘Cache,不过好歹群联是带压缩的主控,并且从性能恢复不怎么积极上来看似乎固件策略也不怎么激进,而东芝用的Marvell亦或是旗下OCZ的大脚主控都不是压缩主控,而且从性能的复原上看,猜测固件的策略还偏激进的。

如果说低数字制程的闪存带来的寿命隐患是天灾的话,那不过是几率很低的天灾罢了。但是写入放大以及供电设计还有固件的健壮性不足就是十足的人祸了。

网友(2023-01-17):
没啥事吧  1EFL  1T  30倍的放大  没觉得有什么问题  速度 跑圈都没啥问题

网友C:
这个抛开颗粒和固件配合的纠错级别高谈寿命就是耍流氓。在马牌主控上东芝15纳米的纠错级别是高于19纳米的,也就是说寿不相上下。由于东芝15纳米可以上2258 XT,寿命直接比在2246en上提高到三倍,按照颗粒级别高低,大概寿命在4500~9000pe左右,这个比起来19纳米只能上2246en高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抛开颗粒和固件配合的纠错级别高谈寿命就是耍流氓。在马牌主控上东芝15纳米的纠错级别是高于19纳米的, ...

a19nm  能上58xt吗

网友:
可以.,没流出..一般人开不了不

网友:
以前我也一直误以为东芝的坏块数普遍高于英特尔品质要差点。后来才发现里头的猫腻。原来同样的盘东芝的连锁块大小普遍比英特尔颗粒低4~8倍。这导致坏块数量比英特尔的普遍高4~8倍。实际上这两种的坏块容量差不多,被连锁块大小蒙蔽了。可以用2246en做个实验,,你把外部缓存交错从四改成一,,基本上坏块数量就会提高到四倍,同时连锁块大小也会只有原来的1/4。连锁块大小越小总体写入放大就会越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闪存业者,我只能从我接触过的东芝颗粒来谈看法
1. 制程数字变小导致寿命和可靠度降低是客观存在的
2 ...

以前我也一直误以为东芝的坏块数普遍高于英特尔品质要差点。后来才发现里头的猫腻。原来同样的盘东芝的连锁块大小普遍比英特尔颗粒低4~8倍。这导致坏块数量比英特尔的普遍高4~8倍。实际上这两种的坏块容量差不多,被连锁块大小蒙蔽了。可以用2246en做个实验,,你把外部缓存交错从四改成一,,基本上坏块数量就会提高到四倍,同时连锁块大小也会只有原来的1/4。连锁块大小越小总体写入放大就会越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抛开颗粒和固件配合的纠错级别高谈寿命就是耍流氓。在马牌主控上东芝15纳米的纠错级别是高于19纳米的, ...

在创见2246en ngff板子上19nm的0dfk四贴能量产通过,urwtest能校验也能通过,跑rdt 最大ecc=8,但是一启动win10就发c4 c5新增,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在创见2246en ngff板子上19nm的0dfk四贴能量产通过,urwtest能校验也能通过,跑rdt 最大ecc=8,但是一启 ...

说明原来颗粒写入过多,寿命不是很好,工厂跑rdt那都是在三位数的高温下跑的,能找到漏电块儿。咱们业余的没那条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说明原来颗粒写入过多,寿命不是很好,工厂跑rdt那都是在三位数的高温下跑的,能找到漏电块儿。咱们业余的 ...

大佬,我把板子转接了SATA接口,重新量产,可以正常用,再把颗粒换了一个建兴的板子贴,在主板的m2口上也能用,只是不太快,感觉这个颗粒可能比较耗电,大概主板m2口供电不足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大佬,我把板子转接了SATA接口,重新量产,可以正常用,再把颗粒换了一个建兴的板子贴,在主板的m2口上也 ...

不行把频率降到50不就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佬,我把板子转接了SATA接口,重新量产,可以正常用,再把颗粒换了一个建兴的板子贴,在主板的m2口上也 ...

别叫我大佬,我也是个小白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行把频率降到50不就完了。

直接用电源的15pin供电转SATA是可以用的,C3,C4都不涨。另外在46xt上试过降频,65反而不如80稳定,下次在46en上把频率改成1E试试。

网友E(2023-08-04):
引用 网友C:
说明原来颗粒写入过多,寿命不是很好,工厂跑rdt那都是在三位数的高温下跑的,能找到漏电块儿。咱们业余的 ...

闪迪eco genii的15nm mlc应该也是东芝的吧,用的马牌9189主控,这种寿命能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闪迪eco genii的15nm mlc应该也是东芝的吧,用的马牌9189主控,这种寿命能抗吗 ...

东芝闪迪不都一样。这种颗粒没啥说的,直接拆了上58xt开slc,马牌主控那都老古董了,58 XT比他强1万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