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我也来凑数,谈一下我制作的优联机械键盘

楼主(2020-05-08):
目前我改装的优联机械键盘都是104键的,所用的主控有K260 K270 K520,因为罗技K240等快捷键都是在F1-F12上的,市场上能买到的键帽也没有这些字符,使用起来也不是很方便,加上87键机械键盘的位置也相对紧凑,优联的主控板放的位置会比较难处理。

目前改装的机械键盘我主要以腹灵GT104为主,这款键盘我接触过有两种主板,两种定位钢板,先说下两种主板,主控的外形都一样,差别在有一种主控只有接在电脑上灯才能亮,如下图的红色板子,这种需要在主控引脚输出控制灯的三极管处做一下改动,我的做法是把三极管焊下来,换成一个二极管或者直接短路掉另外两根引脚,我的做法是把原来接轴的矩阵位置的双二极管接上去。

两种定位钢板是一种空格键只能用腹灵的平衡杆的空格键,另一种是图上的这种定位钢板可以兼容市面上能买到的键帽,改装的时候可以注意下选择兼容的。

要想在改装的时候保证灯正常就不能破坏原主板上的灯的相关的电路,红色主板的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单面板,凡是需要跨接的都是0欧的贴片,不用管背面,但是0欧的电阻有几个是负责灯的相关电路的,需要保留,其他的跟轴相关都焊下来,双二极管也都焊下来,然后再根据新主控矩阵重新连线。绿色主板也有一个好处,就是灯的相关电路不需要动,背面有跨接的引线都是跟轴相关的,得用烙铁全搞掉,这个比较麻烦。

飞线的选择,我是用2-3W变压器的次级,大概有0.4毫米,太细的我不放心,飞到离优联主控最近的一个键,我就用耳机线的多股铜的漆包线来飞到主控,因为0.4毫米的太硬了在主控板引脚比较密的情况下折几次不是断掉就是把铜箔带下来。

电池我会找一个4-500mah的儿童手表的电池放进去,然后用一个4056充电板,电池接两个4148再接到优联主控,灯是直接连电池。充电板我懒得找地方就放在背面脚撑的旁边,用泡沫胶粘一下。可以看下下面的成品。

网友:
牛皮,有线改无线

网友A:
飞线太麻烦了 重新打版才爽,可以几个人一起多打几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线太麻烦了 重新打版才爽,可以几个人一起多打几块

这个可以,不知道成本多少

网友:
大家有组团的没,我报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线太麻烦了 重新打版才爽,可以几个人一起多打几块

每人手头的改装的原材料不一样吧 统一不起来啊

网友B:
支持打板!手上有优联接收器N个,机械键盘N个,直接出个通用板子,最好是做好优联电路的,三五十都可以接受。

网友:
看来人的精力比创造力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打板!手上有优联接收器N个,机械键盘N个,直接出个通用板子,最好是做好优联电路的,三五十都可以接受 ...

淘宝卖这个定制板子的可不止三五十啊 都一两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