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自行车摩电灯请教大家

楼主(2020-05-08):
自行车摩电灯,如图,橘皮灯,内部灯丝结构发黄光,规格6V2.4W,用了几年后,灯珠里面蒙了一层黑色的东西,也不亮了,网上有卖的但是想改成LED

摩电鼓是三洋的,也是6V2.4W,用咱们普通的LED灯代替可以吗,下图这种小灯珠家里有现成的

楼主:
有没有懂的给点提示

网友:
6V的话,可以用两个led串联,再几路并联就可以了

网友A:
磨电灯,电压不稳,可用34063电路,做一个稳压电路,

网友:
电压不稳,钨丝灯炸丝汽化了,就是黑乎乎一层

网友B:
稳压电路加大电容储能+LED灯,亮度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稳压电路加大电容储能+LED灯,亮度高

电路不会做啊,直接串联两只LED灯珠行吗,并联或串联个电容什么的我也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磨电灯,电压不稳,可用34063电路,做一个稳压电路,

不会做电路,串联或者并联个电容什么的可以吗

网友C:
三并两串再串联水泥电阻限流,并联电容稳压也是极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并两串再串联水泥电阻限流,并联电容稳压也是极好的

我想用两个灯珠串联,再用原来的灯碗,电容要用什么规格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会做电路,串联或者并联个电容什么的可以吗

34063电路容易找的,家里有没有淘汰的路由器?如果用的是工频变压器9伏交流电插入路由器的,通常都有这个电路,效率高,

网友:
30法拉左右的超级电容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其实这种灯光最舒服了…就是磨电灯发电机吃胎太厉害了,增加阻力不是一点半点的…改发电轮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34063电路容易找的,家里有没有淘汰的路由器?如果用的是工频变压器9伏交流电插入路由器的,通常都有这个 ...

有很多ADSL猫能行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想用两个灯珠串联,再用原来的灯碗,电容要用什么规格的

电容耐压够就行,

ADSL猫应该也有这个芯片mc34063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容耐压够就行,

ADSL猫应该也有这个芯片mc34063

谢谢,我回去找找,有问题再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容耐压够就行,

ADSL猫应该也有这个芯片mc34063

34063找到了,八脚芯片,需要怎么搞啊,俩LED灯珠串联

楼主:
这种八脚芯片,怎么接线

网友(2020-06-17):
不如装个电池盒塞俩18650:funk:

网友:
别改了,两条路你自己选一条
1,觉得还是逼格更重要,那就老老实实配6V钨丝灯泡去,也不是很难买。磁电灯配LED,相当于林志玲演AV,LED要价太高,总的成本太高。
2,只是想要照明的,立刻左转本坛交易区,3.9-399包邮的手电随便选一个,再1.9-199包邮的手电支架配一个,效果好太多了。在本坛买个自行车手电,总还是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