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移动家庭网关GS2202拆解

楼主(2020-05-08):
在网上转了一圈没见着有人发拆解图,正好手里有一个,随手就拆了。

验明正身,开拆

左上角靠近电话线接口的应该是语音芯片 LE9641PQC,CPU是ECONET的EN7526GT,内存是南亚的512M DDR3,256MB东芝的SPI NAND FLASH

USB接口有2个,均为USB2.0,4个网口仅有一个是千兆接口,其余均为百兆接口,同样的方案也有全千兆的接口,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给缩水了

2.4G芯片是MT7592N,没有外置功放,5G芯片是MT7612EN,外围的功放芯片是RTC5638H,4条天线,为PCB天线

该设备由奥士康代工,这套方案最早可以追溯到17年的烽火HG6821M,完结~

网友:
竟然自己做设备了。。。

不过也是找专业厂ODM。。。

ASK是PCB,整体应该是个通讯设备商ODM的。竟然有5Ghz的WIFI了,速度变快了。应该是高端套餐才会用这种

网友:
天线用的ipx接口,用心了。一般都直接焊接的

网友A:
内存是 Nanya 256MB吧,话说做工确实很一般,屏蔽罩一个都没有,成本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是 Nanya 256MB吧,话说做工确实很一般,屏蔽罩一个都没有,成本如此

跟我买的海思Hi3559运动相机,录音底噪很明显有一拼,拆开后发现主控部分没有屏蔽罩,话筒直接焊接主板上。另一部上一代Hi3556运动相机有屏蔽罩。

网友B:
有内存就不错了,之前移动装宽带,类似的猫,同样的econet主控,连内存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存是 Nanya 256MB吧,话说做工确实很一般,屏蔽罩一个都没有,成本如此

内存丝印上的256M16可以理解为256*16=4096Mb,但要再/8才是真实容量,512M是没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存丝印上的256M16可以理解为256*16=4096Mb,但要再/8才是真实容量,512M是没错的 ...

4Gb 那确实是512MB了,学习了

网友C:
这配置不错了。

网友(2020-08-20):
引用 网友C:
这配置不错了。

请问这个自带的路由器,相当于现在什么价位的呀?最大能跑多大的宽带?能稳定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内存就不错了,之前移动装宽带,类似的猫,同样的econet主控,连内存都没有 ...

请问这种光猫自带的路由器是不是限制接收终端的数量?好像只能接几个终端是吗?像楼主的这个能直接设置成路由器在一个屋子里用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种光猫自带的路由器是不是限制接收终端的数量?好像只能接几个终端是吗?像楼主的这个能直接设置成 ...

现在没听说有这限制了吧,当年有这限制的时候还是adsl年代

网友(2020-09-19):
引用 网友B:
现在没听说有这限制了吧,当年有这限制的时候还是adsl年代

哦,那这种光猫,只当路由器用,接网线放一个屋子里,是不是也足够啊。毕竟是千兆口,双频带5gwifi

网友(2021-02-02):
这个光猫  可以直接链接WIFI使用  是不是 网速很慢   要加一个无线路由 才行啊?

网友:
家里的光猫差不多。双核CPU双频,512M内存,移动不知为啥这么厚道,但遗憾是单口千兆。现在的猫都缩水了,单频WiFi。

网友:
没有刷机方案吗

网友(2021-04-17):
楼主折腾了吗?默认移动界面,只有password认证,可以改loid认证吗?小黄鱼上有卖家改了烽火HG6821t-u固件。

网友(2022-08-27):
引用 楼主:
内存丝印上的256M16可以理解为256*16=4096Mb,但要再/8才是真实容量,512M是没错的 ...

是的,非常正确,南亚的内存如果像是型号里面出现12816,25616都是要乘以2,好像是因为25616内存是16位的?路由器是8位,所以要乘以2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