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分体式庭院太阳能LED灯改造,安装,实测

楼主(2020-05-08):
    去年就想买太阳能LED灯装在院子里夜晚照明。今年拼多多太阳能灯价格下降,遂买之,到手价88元。宣传图如下。标称是32650磷酸铁锂,全新的。

    灯是这样子的,60个LED。宣称70W,当然都是文字游戏,一般是等效钨丝灯70W的亮度。想想都不可能真正70W,否则电池容量要相当大才能保证照明时长。

    灯珠看着没毛病,除了有些歪。3030封装,查了查,这种封装每个灯珠有0.5W。不过受限于散热和电池,实际功率很小。

    拆开看,是18650电池,不是32650,与宣传不符。

    6节并联+保护板。

    焊点太辣鸡了,比我焊的都差。仔细看电池屁股不一样,应该是回收电池,批次不一样。与宣传不符。

    1A恒流放电,坚持了大约6小时。也就是6000mah,每节1000mah。磷酸铁锂容量本来就比较小,这个容量还算正常。估计是出于安全性和寿命考虑,才用磷酸铁锂。

    买这个灯之前就想好了要更换电池。因为曾买过一个电池版的点焊机,用着很垃圾,只能点焊最薄的镍带,厚一点都不行。还不如我自己做的环牛版点焊机。共2节动力大单体,每节6000mah。2节并联合计12000mah,比原来的容量大了一倍。

    更换之后用704硅胶固定。用了2管多的硅胶。电池尺寸正好,大一点点就放不进去了。

    别看有60个LED,实际功率很小。经测试只有大约2.5W。这也不奇怪,原装电池容量只有3.2V*6ah=19.2wh,最大亮度只能亮7个多小时。要是提高亮度,很快就没电了。所以我要换电池。

    亮度2档可调。高档就是直流驱动,低档PWM调光,100Hz频率,50%占空比。这个灯是有遥控器的,我没拍照。

    最下方我并联了限流电阻,把功率提高到了5W,亮度增加不少。我用的电阻功率小,后来实际用的时候灯似乎闪了一下,有可能电阻烧了,功率恢复原来状态了。无法确定了。

    电路分析如下。
1.充电是傻充,太阳能板经过3个并联的二极管直接给电池充电,充满之后靠电池保护板过压断电,过压值有可能是3.75V。
2.太阳能板标称6V,阳光好的时候能超过7.1V。简单测了一下,下午某时刻充电电流1.6A左右。
3.充电指示灯也是傻的,LED+限流电阻,只要太阳能板有电压,指示灯就亮。但实际亮度很低,白天看不见,几乎没有价值。
4.3个mos并联受主控控制,充当LED开关。外加1个限流电阻。没有恒流电路,也就是亮度随电压变换。但是磷酸铁锂放电曲线很平稳,电压变化很小(实测也是如此),所以实际亮度变化不大。查看院子里的摄像头也印证了亮度几乎恒定这一点。
5.夜晚自动亮灯。夜晚感应是靠太阳能板充当传感器,控制板上没有其他传感器。夜晚来临,太阳能板电压降低,某个三极管截止,主控使能脚变成高电平,LED亮。

    灯装在小屋上,基本可以覆盖整个院子。

    这样暴晒,高温,电池安全很重要。磷酸铁锂应该会好些。

    太阳能板放在了天窗上,膨胀螺丝固定。尺寸是30*35cm的。根据简单的测试,估计功率在5W到10W之间。

    我担心强风和冰雹会损坏它。风大有可能会晃动,碰到下面的水泥板,震碎。

    充电指示灯。几乎没用,只有傍晚能勉强看见。

    这种帖子最忌讳的就是虎头蛇尾(太监)。前边说的挺好,最后用的怎么样就再也不更新了。很难让坛友得出结论,进而决定要不要购买。我用了几天才来发帖。
如果第一天是晴天,那么可以亮一晚上,从晚上7点多到早上4点多,大概9个小时。
如果第二天还是晴天的话,还可以亮一晚上。
如果第三天阴雨天了,那么可以亮4个小时,之后亮度大幅度降低,勉强撑一晚上。
如果第四天依旧阴雨天,可以亮2个小时,之后亮度降低。
另外可以遥控设定亮灯时长,最短3小时。这样的话估计连续阴天也能连续亮几天,还没来得及测试。

    5月8日更新:阴天充电电流大的超乎我的想象。下午3:40,刚下过雨,充电电流竟然有500mA!!!我以为能有几十mA就不错了。看起来这东西即便阴天也不是完全没作用。充一整天,晚上还是能亮一会的。

网友:
保证使用时间比亮度更重要吧,如果不亮还有什么意义。

网友:
不错不错,改的很好

网友A:
自己改套好的吧, 太贵.
便宜的东西, 垃圾.
可是又用得着... 很纠结

网友B:
没加一个充电控制电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改套好的吧, 太贵.
便宜的东西, 垃圾.
可是又用得着... 很纠结

自行车配件也是,我以前在附近市场里买的禧玛诺旋飞塔轮,几乎刚过一年蹬空,里面千斤片断裂,小春车行那网购的ATA旋飞塔轮好不少,千斤片声音比附近市场里买的清脆。

网友:
怎么感觉跟群友拆的咯9.9包邮的差不多,就是电池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加一个充电控制电路吗?

充电控制不好加

网友:
不错,有参考意义。

网友:
谢谢分享,八十多块钱,最值钱的是太阳能板和壳子吧

网友C:
太阳能充电,主要还是靠时间,看起来功率不咋样实际效果比想的要好,关键得电池容量大,我自己diy 的1w +1w毫安 7天阴天还亮着,只要有一天是晴天立即补回来,买那种9.9感应的用了3年正常,就是电池容量不行2个阴天就GG了

网友D:
怎么判断是磷酸铁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阳能充电,主要还是靠时间,看起来功率不咋样实际效果比想的要好,关键得电池容量大,我自己diy 的1w +1w ...

电池确实很重要,可惜我没有更大容量的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判断是磷酸铁锂?

测量电压,大概是3.2V。另外保护板上的IC经查也是磷酸铁锂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判断是磷酸铁锂?

电压不一样的

网友:
晚上的时候用大功率钨丝灯照太阳能板就能一直充电了

网友:
我的这个比你的要好点,至少电池能保真。

居委会给我们这里发了个太阳能路灯,等我拆完再安装。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2079

网友:
这类灯最大败笔是没有充电控制电路,所以我一直不买

网友:
在搞个小风力发电机,这样保证每天都亮灯

网友:
这是多晶硅板,阴天充电比 单晶硅好。。

但是还是建议把太阳能板与灯的距离近一下,减少线耗。。

上面都是我瞎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