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淘的38元梵歌纳筋膜枪。减配了应该!高手研究下电路!!

楼主(2020-05-08):
就一个板子在后面!控制芯片有型号查不到资料!
万用表测量,一档,电机电压4v多,2档,三挡差别不大,6v多。不能调满功率。换大功率电源也不行。电机功率受限力道不足!!
别的就不放图了,放个电路图高手研究下。能不能让他最高档满功率运行!!

8脚芯片型号 7250M 291200-q 1942
MOS NEC30h12k

谁知道这个8脚芯片的参数,麻烦告知下,谢谢!!

网友A:
单独弄 一个开关  直接 导通,12V

网友:
我的那个也是这样的,没有减

网友B:
最高功率运行,你想干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高功率运行,你想干啥?

高功率前后突突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独弄 一个开关  直接 导通,12V

也是,我加过电池了,电池下面空荡荡的,还可以加个开关!

网友:
试试用汽车蓄电池加开关连到电机上力气足一些,电源可能是电机启动电流太大导致保护或限流。

网友:
直通电源试试看,绕过板子

网友:
呃,力道太强你不一定受得了啊

网友C:
充电六头 零元购 飘过,未拆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电六头 零元购 飘过,未拆机

你牛啊!!!!!!

楼主:
谁知道这个8脚芯片的参数,麻烦告知下,谢谢!!

网友(2020-09-01):
原装 SC92F7250M08U SOP-8 高速1T 8051内核Flash MCU单片机芯片

网友:
用一只大电流开关,把Q1的集电极和发射极短接就能最大功率了。这芯片是单片机来的,没有编程基础,没有烧录器,折腾不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