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U盘拆解

楼主(2020-05-08):
想换个壳子,这种U盘怎么拆开?

楼主:
拆到这一步,好像不能无损拆解了

网友:
太高级了  大力出奇迹

网友:
选用软件跑一遍写入校验,如果有写入不良和坏块就算了,如果全绿和正片存储晶圆颗粒,可以考虑切掉外壳,换铝合金等其他外壳。

网友:
:Strive::Strive::Strive:大力出奇迹

网友:
到这步应该就能拽出来了吧,看结构的话应该不复杂 呀

网友:
电吹风热的吹一下,一般是热熔胶 热胀冷缩就可以用钳子拽出来

网友A:
买这个U盘不就是看中这个外壳了?为什么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这个U盘不就是看中这个外壳了?为什么换

这个是WiFiU盘,实际没照片上看着精致,板子是硬塞进去的,有一面有点鼓起来了,担心会把里面压坏

楼主:
大力出奇迹,然后,这货居然是个tf卡读卡器!坑货,居然还是张无名黑卡!

网友B:
竟然是读卡器,太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竟然是读卡器,太坑了

Airdisk的软件方案,用起来还好,手机上将近30g的视频可以稳定完成备份,就是插拔卡的设计太糟糕,要是像弹簧式读卡器卡托那样就好了

网友:
看到开头,莫名觉得是读卡器。。。
等看完才发现自己居然猜对了

网友A:
这么坑,速度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坑,速度怎样?

速度很一般,写入4  、5m左右,读取能到30多m

楼主:
拷了个大文件,比较稳,速度还可以,要是卡托是弹簧卡式的还是可以用用的

楼主:
G2标准板,换了壳子,非常匹配,用用还不错。

网友:
高级,居然还有WIF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