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奥克斯热水壶烧开整机失电维修(AUX HX-8158)

楼主(2020-05-08):
家里的热水壶,最近经常出现烧开了就断开电源,过半小时恢复,今天有空就拆开看看吧,出现这个问题第一时间怀疑超温温度开关,因为它是烧开才断电,过一段时间恢复,拆开看了下,电源没有问题,直接拆温度开关,发现是105℃的,手上没有,于是找到之前换下来的热水壶拆个来用吧,

烧开断电,没任何显示

没任何反应

底部一颗螺丝拆下

再拧下2枚螺丝

这就是温度开关

拆开另一个热水壶取温度开关,但是螺丝锈死了,直接角磨机取下,都缺角了,不过不影响使用

直接用温度保险的卡片固定缺角那边,所以说不影响使用

插簧尺寸也不对,直接重新压了个新插簧

装上再次烧水,没发现断电情况,再用几天观察下

网友A:
没听懂,烧开断电不是正常情况吗,难道还需要继续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听懂,烧开断电不是正常情况吗,难道还需要继续烧?

烧开了正常情况是断开加热,现在是整机不通电,难道这都看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听懂,烧开断电不是正常情况吗,难道还需要继续烧?

我刚想说,烧开了断电才正常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烧开了正常情况是断开加热,现在是整机不通电,难道这都看不明白?

你的语文叙述有严重问题,楼上不跟我一样的理解吗

网友B:
这是硬断电,没有其他温度探头吗,感觉这个平时不动作的呀。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使用起来还是挺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硬断电,没有其他温度探头吗,感觉这个平时不动作的呀。

难道就不会温飘了么?额定105动作,有可能100不到就动作了,这都是易损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语文叙述有严重问题,楼上不跟我一样的理解吗

你要这么理解我也没话可说,稍微懂维修的都知道说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难道就不会温飘了么?额定105动作,有可能100不到就动作了,这都是易损件, ...

硬保护应该偶尔发生,换了这个后不深入查控制部分却把它当易损件,这算搞定了?

网友C:
好高级的电水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保护应该偶尔发生,换了这个后不深入查控制部分却把它当易损件,这算搞定了? ...

偶尔发生?一天好几次也叫偶尔发生么?换了水正常烧开,烧开会自动跳保温,难道还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高级的电水壶!

额,这水壶也就200左右吧,这个是当年风投免费撸的,撸了五六台,基本2到3年换新,因为上盖塑料会老化掉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偶尔发生?一天好几次也叫偶尔发生么?换了水正常烧开,烧开会自动跳保温,难道还不正常? ...

你烧个60度它也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烧个60度它也跳啊

怎么就这么喜欢杠呢?开没开我会不知道?这点常识还是有的

网友D:
标题表述有问题,容易让人误解。再一这种温度感应的,很容易失灵。还是那种靠蒸汽感应的簧片断开的更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标题表述有问题,容易让人误解。再一这种温度感应的,很容易失灵。还是那种靠蒸汽感应的簧片断开的更准确。 ...

我认为懂维修的都知道表达啥,但是我真的很难想象到混数码之家的竟然这么多人看不懂,所以只好改标题吧,输了,输给大神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