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教,家里的破壁机电源板冒烟了,帮忙看看还能修吗?

楼主(2020-05-08):
求教,家里的破壁机电源板冒烟了,帮忙看看还能修吗?烧了一个电阻一个二极管一个PN8034。可控硅会不会坏?电阻烧的看不出是多少的了,只看到板子上有个2了。麻烦大佬指点一下吧!谢谢

网友:
高压三件套换了

网友:
电路板都碳化了,得挖掉一点才行

网友A:
没问题 外置个12V电源  解决  或者阻容一个都行    小意思!

网友B:
能买新的就买新板子。。。
发热烧的是开关电源的保险电阻。。。

不行的话,看你这损坏情况,弄个12V0.6A路由器电源直接弄上去(先用12V接上去试一下,好的话,路由电源砸开,输入在220V保险后,输出按正负极接在C1旁边电解电容上)。。。
不过接上去也要把烧掉的电阻拆了,并且会变成不隔离电源,整个板子都带电。
另外因为电源烧了,不排除220V直接把7805啥的都烧了,那就没啥维修价值了。。。

网友:
小问题,能维修好的

网友:
要是我就直接换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买新的就买新板子。。。
发热烧的是开关电源的保险电阻。。。

谢谢老师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 外置个12V电源  解决  或者阻容一个都行    小意思!

谢谢老师指点

网友:
那两个跳线本来是磁环扼流线圈,没有就会过流

网友C:
如果有板买,买一个换比修来得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有板买,买一个换比修来得简单。

没找到可以代用的板子,问了几个卖家都说没有。

网友D:
挺简单的,换件,碳化的部位挖空……

网友(2021-01-03):
烧得挺严重的,有条件还是换板吧。

对了啥叫破壁机?

网友:
整流 电容  驱动IC  串联一个10W灯泡上电 不接MOS

网友E(2022-07-29):
后来修好没有,我的也烧了,确认电源板烧了,不知道控制板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挺简单的,换件,碳化的部位挖空……

耶丝,挖补板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后来修好没有,我的也烧了,确认电源板烧了,不知道控制板有没有问题。

这种损坏属于设计缺陷,修完难免再坏,所以去掉板子,电机直接电源,用开关点动控制粉碎程度,简单少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损坏属于设计缺陷,修完难免再坏,所以去掉板子,电机直接电源,用开关点动控制粉碎程度,简单少故障 ...

我的是温控线短路烧的,做豆浆需要边加热边旋转,手动要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