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10比win7要多耗电?

楼主(2020-05-08):
测试用裸主板一块,装的G550的CPU,4G内存,500G台式硬盘,装好win7打好驱动,正常待机时整机功耗在24W上下,上网30多W波动,最高40W。改装win10,进入桌面什么也不动,一直在40W左右波动,电源管理设置都是正常,看CPU也没什么负载,莫名其妙就多了近一倍的功耗出来

网友:
cpu占用和硬盘持续读写造成的,这配置跑WIN10有点吃力

网友:
我也有G550平台。在吃灰,宁愿用渣渣推土机

网友:
头一回听说win10比win7耗电……
太平洋有个帖子讲的同配置机器装win7比win10功耗高,发热大。

网友:
40W左右这也叫个事,?我电脑从早到晚一直开着,从不关机,不知多少w,

网友:
win10功耗低,CPU调度更节能,温度也低很多。

网友A:
悄悄告诉你,想让你电表跑得快只要提高点供电电压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悄悄告诉你,想让你电表跑得快只要提高点供电电压就可以了

那。。。可以反过来么

网友:
bug10对机械硬盘不友好

网友:
W10用机械盘要关闭自动更新,不然啥都干不了

网友:
看后台呀,我电脑接功率表,有用电小时和用电量统计
只是统计不了每小时实时电量

网友:
win10得优化下,不然后台太乱不爽。

网友:
我用win7时,是微软不更新win7时,等win10不更新的才是做好的时机。

网友:
电源管理里面有可设置的地方?

网友:
之前,名称叫做“蜗牛星际”的矿机(NAS)比这还省电,那个机器采用的CPU是英特尔 赛扬J1900(四核 2GHz)。看到关于“蜗牛星际”矿机(NAS)改装的帖子,改成电脑之后,整机待机功率也就10多瓦(当然,系统也是Windows 10)

杂牌电源+凄惨红(七彩虹)主板,这坑爹的配置,注定是容易蓝屏(蓝屏死机)、性能不稳定的货。

网友(2025-05-08):
同样配置,win10功耗比win8.1大

网友:
应该是你电脑配置太差,吃cpu

网友:
看后台呀   win10可能跑的程序多  关闭一些不要的程序就行了

网友:
ls讲的有道理,配置差cpu性能吃紧,跑win10,进程一多,功耗就比win7高了

稍新一点的电脑估计功耗就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