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助良民充电钻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0-05-08):
求助良民充电钻这是什么问题
开关按一半照明和电量显示正常,再按下去不放就是电量显示三格灯闪烁6下后熄灭。
上传的视频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电池不中了,换电池吧

网友A:
皇军统治的效果大大滴,到现在还自称良民
这应该是少见的良明12V双速电钻,看样子应该是电池老化了,试试用电源或别电池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皇军统治的效果大大滴,到现在还自称良民
这应该是少见的良明12V双速电钻,看样子应该是电池老化了 ...

应该是南方人,口音上民、明不分,黄、王不分,四、十不分,拼音输入法很容易出错的,普通话推广了数十年,任重道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南方人,口音上民、明不分,黄、王不分,四、十不分,拼音输入法很容易出错的,普通话推广了数十年 ...

应该是地域狗  每个地方都有能说标准普通话的  同时每个地方有相当数量不能说标准普通话   没有什么南北之分!别说普通话  就算你说这个南北划分就没个标准

楼主:
是良明手误打错字了大家请见谅。
听了大家意见电池量了一下是不平衡,现在正在用平衡充充电,平衡之后再试试。

网友C:
喷黑机一般是工厂检测不及格,要销毁的,给垃圾佬维修后放出市场,下次注意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良明手误打错字了大家请见谅。
听了大家意见电池量了一下是不平衡,现在正在用平衡充充电 ...

不用说,问题很明显,拆开后看看开关那儿的正负极二极管和电容,换掉就好了,规格可以换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说,问题很明显,拆开后看看开关那儿的正负极二极管和电容,换掉就好了,规格可以换大一点。 ...

十分感谢,我去拆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喷黑机一般是工厂检测不及格,要销毁的,给垃圾佬维修后放出市场,下次注意了 ...

学到了,下次要避开这个坑

楼主: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我去拆开看看

这是拆下来的电路板,不知道是哪个元件。开关也拆开过里面没有电子元件,装好后插上电池不知道电机尽然转了,但是等会再试就又是老样子了。到底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我去拆开看看

这是拆下来的电路板,不知道是哪个元件。开关也拆开过里面没有电子元件,装好后插上电池不知道电机尽然转了,但是等会再试就又是老样子了。

网友:
感觉是电池问题

楼主:
有人知道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B:
光拿眼睛瞪保护板谁也看不出问题。你应该测测电机转动时的电流大小,如果电流太大,说明负荷过重,保护板保护了,电机或传动系统有问题,应该单独检修这些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拿眼睛瞪保护板谁也看不出问题。你应该测测电机转动时的电流大小,如果电流太大,说明负荷过重,保护板保 ...

我把电机卸了直接测量,也没输出。不知道后来那下转动刹车都正常是什么个鬼。

网友B:
你的语文怎么搞的?什么叫不知道电机尽然转了?到底是转还是没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语文怎么搞的?什么叫不知道电机尽然转了?到底是转还是没转?

开关拆装后装电池试了一下,电机运转正常刹车也正常,但是过一会再试就怎么弄也不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关拆装后装电池试了一下,电机运转正常刹车也正常,但是过一会再试就怎么弄也不行了。 ...

你的这种情况可以采取分段测试的办法解决,先把电机、开关和保护板都断开,找个好的12伏电池,直接接电机,如果反复测试电机转动正常,则排除电机问题。再把电钻开关接上,再试,如果正常,再把保护板接上再试,如果正常,则问题出在了原来的那块电池上。其它哪一步有问题,问题都在新接上的那个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