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改行修车 我也是老师傅

楼主(2020-05-08):
客户带来玩具车 扫地机。都是电池故障。改换的换掉 问题不大 我都给改成锂电了配合保护板用。

网友A:
灯泡放地上,不怕一脚踩爆了吗?伤着花花草草的就不好了

网友:
还行,弄得有模有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泡放地上,不怕一脚踩爆了吗?伤着花花草草的就不好了

碎碎平安

网友:
保护板MOS管功率是不是小了些呀?
车车启动可能会爆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