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简单拆解怡展30V20A可调电源

楼主(2020-05-08):
110到家买的,刚到手还热乎

净重11.5公斤,硕大的变压器占了一大部分

几个电路板,做工一般

和烟盒对比大小

四个继电器,6个大电容

电流电压显示

,开机,风扇轰鸣,轴承的,有一面轴承保持架坏了,能凑合用。
油干了,加了一点锂基脂,声音小了许多

凑合用,有机会再换风扇

网友A:
还不错哦,很实在的用料

网友B:
好大的电源啊。平时修什么的呢

网友:
恭喜淘到宝了,性价比真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不错哦,很实在的用料

用料可以,现在问题是,CC恒流状态下可以调电压,不过最大8v左右,cv可以到33v
,哪个电位器需要调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大的电源啊。平时修什么的呢

测试手电玩,现在单锂都可以做到几十瓦,以前的电源小了,不够用

网友C:
110到手,30V20A,还是铁牛,很划算。。。。。

网友:
看起来不错,风扇还是进口的

网友:
30V20A,还是铁牛线性电源,很划算!!

网友:
还以为是开关电源,竟然是变压器电源

网友:
一般5A的就要这个价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10到手,30V20A,还是铁牛,很划算。。。。。

价格应该算超值,不过现在很少人用变压器电源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料可以,现在问题是,CC恒流状态下可以调电压,不过最大8v左右,cv可以到33v
,哪个电位器需要调节下 ...

这个真超值了。
恒流状态下还可以调电压?这不对呀,要么恒流状态,要么恒压状态,不可能两者同时的呀。

网友:
这个超值!我怎么没遇到!……空载功率大吗?

网友:
羡慕嫉妒恨啊

网友:
抽玉溪,土豪~

网友:
美蓓亚风扇滚珠轴承金属波形保持架头一次见到,我拆的都是塑料保持架。

网友:
角度还是光线原因 貌似有几个电容鼓起来了

网友:
600W,个头挺大的

网友:
变压器挺大的,应该挺重吧,邮费蛮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