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小米 NOTE 换电池

楼主(2020-05-08):
请教各位师傅,换电池后,开机一直在开机画面呀,是什么原因呀?请各位大神赐教

网友:
底部的3个点只要游动就再看看,可能第一次开机时间长,实在不行就刷机,反正小米号称刷不死

网友:
这个问题,你把原电池再换上去开机看看,如果好了,就是电池问题,没好,就是你把主板么地方拆坏了,仔细看看

网友:
不行就线刷!

网友:
换回原来的电池能开机不?不行就是主板故障,维修联系本人(qq493816194)

楼主:
电池是好的,电也冲了,开机键+  音量+号 键 ,使用数据也清除了,还是不行,不知道 用“ UPDATE ZIP "是否可行,请各位大神帮忙!谢谢

网友:
直接电脑下线刷包装驱动,Mi flash线刷一下就行了,官方有提供下载,不会看教程,如果还不会的话,手机求赠送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池是好的,电也冲了,开机键+  音量+号 键 ,使用数据也清除了,还是不行,不知道 用“ UPDATE ZIP "是否 ...

用原来的旧电池能开机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原来的旧电池能开机不?

原来的电池前段时间显示电充满,但用10钟就没电了,再后来就直接无法开机,和目前状态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的电池前段时间显示电充满,但用10钟就没电了,再后来就直接无法开机,和目前状态一样。 ...

主板有问题,再怎么衰减的电池都不可能只用10分钟就没电,应该有漏电,想修的话可以寄过来维修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