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OTG转换器的疑问

楼主(2020-05-08):
买过一些廉价的micro转USB。发现因为插口太短容易松动。先用线自制。
我知道OTG其实是手机的功能,只想问这个转换口:
是不是根本没有任何线路?
如果没有的话,我剪短数据线,用他的micro USB口。另外剪短一根标准USB延长线,用USB延长线的母口,通过直接接线,能否变成一根micro USB口转标准USB口?

可能有朋友说买根也不贵。关键是手头的的micro USB数据线无其数都没用了,延长线30cm的有好几根。干脆废物利用。

网友A:
理论上面确实没有电路,otg要手机支持,能输出5v带动优盘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面确实没有电路,otg要手机支持,能输出5v带动优盘运行。

可是接线可能有点问题,不是普通直通的吧。刚才试了一下,通过正常的micro转USB母口、双公头USB数据线,接充电器,不能给手机充电。最低档型手机充电不就只有两根线吗,这个接法至少电源线肯定是接通了。

网友B:
microUSB插头其实有5根针脚,其中ID要和GND短接才能触发手机的OTG模式,其他的对照着线序去接就可以了

类似的转换头我做过,但是因为用的micro插头是手机数据线上拆的,不是5焊盘的,只能拆开在针脚上短接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282161

楼主:
引用 网友B:
microUSB插头其实有5根针脚,其中ID要和GND短接才能触发手机的OTG模式,其他的对照着线序去接就可以了

类 ...

谢谢,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microUSB插头其实有5根针脚,其中ID要和GND短接才能触发手机的OTG模式,其他的对照着线序去接就可以了

类 ...

看明白了。就是说普通数据线不行,能用的手头那些转换器正好是接头太短。此想法不行,还是另买吧。

还有一个问题,看了说明,按理如我3楼说的充电应该不受影响。不嗯能够用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明白了。就是说普通数据线不行,能用的手头那些转换器正好是接头太短。此想法不行,还是另买吧。

还有 ...

普通的数据线其实也可以,就是改起来麻烦,
另外充不了电也跟手机本身的设计有关,你用的那个microUSB公头转USB A母座有可能是可以触发OTG模式的,有些手机在OTG模式的时候只能输出电压,不能输入。有些手机可以输入,但OTG用的电比充进去还多,因为要触发5V 1A以上的充电 电流,数据D+D-必须短接在一起才行,OTG模式这两端都是在工作的,有的手机会识别成USB模式,这个时候的电流就只有300、400mA

网友:
原来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microUSB插头其实有5根针脚,其中ID要和GND短接才能触发手机的OTG模式,其他的对照着线序去接就可以了

类 ...

想在你那个帖子上回复结果不允许了。复制过来:
需要一个相反的东西,所以问一下楼主,问题抵挡别笑话:

现在明白的是,OTG是5根线,OTG转换USB是把第四第五根断接了(理解的对不对?这个也拿不准)。充电的时候用的micro头,是不是把第四根悬空?

我那个平板让孩子拔插几次接头很不好用了,想这样:用OTG的micro头如你所述拆了,引出5个线来,接到USB母座上。中间的线漏在外边,4、5连起来就当OTG的USB,断开就用于充电。

如果我理解错误,那么这个意思怎样实现?我是希望插上那个MICRO口然后尽量不拔了,已经很松了。但平板触摸坏了,只能通过USB口连接鼠标键盘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microUSB插头其实有5根针脚,其中ID要和GND短接才能触发手机的OTG模式,其他的对照着线序去接就可以了

类 ...

既然4、5连起来用OTG,我觉得普通充电就是断开了。普通充电假如只接两根是不是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的数据线其实也可以,就是改起来麻烦,
另外充不了电也跟手机本身的设计有关,你用的那个microUSB公头 ...

整个平板只有这有一个口,可以接USB鼠标键盘U盘,也是用它充电。

楼主:
是不是断开绿线能充电,接上就能当OTG使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断开绿线能充电,接上就能当OTG使用

平板的话,看你是安卓的还是WIN8\\10的,安卓的你可以加个切换开关去选择,win8、10平板不需要短接ID,你可以直接用数据线和标准的USB HUB就能做一个,按颜色接回去就可以了,充电那头,只要接正负极在HUB的正负极上,这样就可以边充电边使用键盘鼠标以及外设。

具体的话之前我也有改过,但建议线用好一点的,不然充电会很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板的话,看你是安卓的还是WIN8\\10的,安卓的你可以加个切换开关去选择,win8、10平板不需要短接ID,你 ...

突然想起来,充电再用USB口,还需要专门的线。现在的新型手机充电也要用到数据线,搞什么智能充。很多早期的充电器压根只有两根线,比如我手头的圆头的,这样干脆从这个正负极处引出红黑先直接接充电器。用圆头的口,充电器就不用换了。充电的时候只是切断绿线就好了。
还有,我确实是win8的平板,但是不能直接冲,之前讨论过这些,但最终知道。这个型号不支持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7930&extra=&page=2

楼主:
叨叨了半天忘了发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叨叨了半天忘了发图

那你还不如外面接个充电小板到电池上面直接充,不经过平板。

网友(2020-07-06):
otg要手机支持,我刚买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