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富勒无线鼠标

楼主(2020-05-08):
突然用不了了,才开看看两颗牛屎,上图

网友:
这个比联想的好些。

网友:
安慰楼主,只能拆件了

网友(2023-03-27):
这个鼠标很省电,电池可以榨干到0.9V,而罗技MX performance M950 1.15V就关机了。M950 用完的电池,富勒还能用一个月。
光学引擎是A3000,定位和M950差不多,不用鼠标垫在桌面也能用。M950激光引擎用久了就会丢帧。
电源开关设计很巧妙,拨动开关铁丝接触断开,省了一个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