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晖自动更换主题壁纸

楼主(2020-05-08):
  关注群晖这个设备很久了,这期间也把自己家各种闲置的电脑进行改造,调试成了群晖并在使用。好用的机器,价格太贵,一般的设备都报价在1000元以上,好在有二手闲鱼这个家伙。昨日500元淘的216J的机器,用黑群晖太久了,使用正版的居然不太适应,主要是这货配置太低了,几个GB的图片和视频,他就开始100%。

  这货登陆样式官方一共有两个,样板1蓝底白框,样板2蓝底黑框。
      你还可以自定义一个背景式样。官方的丑到爆!那百度广告太多,谷歌永远的1024,近两年只能使用bing,微软的Bing网页每次打开都会推送各式各样的地理风情。我在琢磨,如果群晖可以跟随Bing每日更新壁纸,那是多棒的事儿啊!
  Bing图片的数据接口地址是:

http://bing.com/HPImageArchive.aspx?format=js&idx=0&n=1

       我通过页面测试可以得到,反馈。然提取shell,得到
echo https://cn.bing.com/$(curl -s "http://bing.com/HPImageArchive.aspx?format=js&idx=0&n=1"|grep -Po 'url[" :]+\K[^"]+')

      通过搜寻,可以看到背景页面保存的地址是/usr/syno/etc/login_background.jpg
       好!现在需要做的及时让shell来更换这个Background了,点击“控制面板”->系统->任务计划,添加新任务脚本

save="/volume1/web/bing.jpg"
wget "https://cn.bing.com/$(curl -s "http://bing.com/HPImageArchive.aspx?format=js&idx=0&n=1"|grep -Po 'url[" :]+\K[^"]+')" -qO $save

添加完后后保存,然后立即运行。得到阿德莱德山的葡萄园效果,顺便把标识和标题进行更换,对脚本在进行编辑,得到

savepath="/volume1/wallpaper"
pic=$(wget -t 5 --no-check-certificate -qO- "https://www.bing.com/HPImageArchive.aspx?format=js&idx=0&n=1")
echo $pic|grep -q enddate||exit
link=$(echo https://www.bing.com$(echo $pic|sed 's/.\+"url"[:" ]\+//g'|sed 's/".\+//g'))
date=$(echo $pic|sed 's/.\+enddate[": ]\+//g'|grep -Eo 2[0-9]{7}|head -1)
tmpfile=/tmp/$date"_bing.jpg"
wget -t 5 --no-check-certificate  $link -qO $tmpfile
[ -s $tmpfile ]||exit
cp -f $tmpfile /usr/syno/etc/login_background.jpg &>/dev/null
cp -f $tmpfile /usr/syno/etc/login_background_hd.jpg &>/dev/null
cp -f $tmpfile /usr/syno/synoman/webman/resources/images/default_wallpaper/01.jpg &>/dev/null
cp -f $tmpfile /usr/syno/synoman/webman/resources/images/default/1x/default_wallpaper/dsm6_01.jpg &>/dev/null
cp -f $tmpfile /usr/syno/synoman/webman/resources/images/default/2x/default_wallpaper/dsm6_01.jpg &>/dev/null
cp -f $tmpfile /usr/syno/synoman/webman/resources/images/default/1x/default_wallpaper/dsm6_02.jpg &>/dev/null
cp -f $tmpfile /usr/syno/synoman/webman/resources/images/default/2x/default_wallpaper/dsm6_02.jpg &>/dev/null
title=$(echo $pic|sed 's/.\+"title":"//g'|sed 's/".\+//g')
copyright=$(echo $pic|sed 's/.\+"copyright[:" ]\+//g'|sed 's/".\+//g')
word=$(echo $copyright|sed 's/(.\+//g')
if  [ ! -n "$title" ];then
cninfo=$(echo $copyright|sed 's/,/"/g'|sed 's/,/"/g'|sed 's/(/"/g'|sed 's/ //g'|sed 's/\//_/g'|sed 's/)//g')
title=$(echo $cninfo|cut -d'"' -f1)
word=$(echo $cninfo|cut -d'"' -f2)
fi
sed -i s/login_background_customize=.*//g /etc/synoinfo.conf
echo "login_background_customize="yes"">>/etc/synoinfo.conf
sed -i s/login_welcome_title=.*//g /etc/synoinfo.conf
echo "login_welcome_title="$title"">>/etc/synoinfo.conf
sed -i s/login_welcome_msg=.*//g /etc/synoinfo.conf
echo "login_welcome_msg="$word"">>/etc/synoinfo.conf
if (echo $savepath|grep -q '/') then
fi

此刻,填入脚本中,再次运行。想要的效果终于出来了!

歪歪爽!

网友A:
标记一下,直接复制楼主的代码试了一下没成功,晚上回去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记一下,直接复制楼主的代码试了一下没成功,晚上回去研究研究

刚才看了一下,原因是代码前面有空格。把所有行前面的空格,去掉至顶格就可以了。我现在也修改一下代码。

网友:
这是楼主搬来的吧 很早就用上这个代码了~

网友:
这个不错,一次成功,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先收藏。能否改成动态的。

网友:
壁纸没必要哈,一开始我也换壁纸觉得好看。后来发现远程访问页码慢的要死。之后就恢复默认了。平时都是自动同步,壁纸只在web时候看得到。意义不大。实用即可。

网友(2020-06-10):
性能高的可以试试的。

网友(2022-01-24):
不错的研究!设置在半夜更换,也不会影响性能!

网友B(2022-04-03):
这个厉害了,不过这个更新时间是多少,可以实现每次登录更新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这个厉害了,不过这个更新时间是多少,可以实现每次登录更新吗?

如果遇见第一行代码目录内图片文件保存不下来,可以先给目录一个everyone的权限试试。
如果还有报错试试把32行改成这个试试,好用别忘记点赞哈。

网友(2022-11-13):
这个不错,一会就去试试

网友:
按楼主的方法试验成功了,非常感谢,另外群晖进去后桌面那个壁纸是不是也能弄

网友:
这个作者有github,楼主搬运最好给人家留个名

网友:
贴子不错,收下了,感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遇见第一行代码目录内图片文件保存不下来,可以先给目录一个everyone的权限试试。
如果还有报错试试 ...

我的群辉是6.1.7     登录页面可以换,登录进去过后又是一片蓝色,两段代码都用了。
大佬分析一下是不是群晖版本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