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电子宣传册,求破解!

楼主(2020-05-08):
这个电子相册固化了公司宣传片,现在是好的可以正常播放,
问一下大神能不能破解成可以自己放图片视频的电子播放器!
周围那么多空针脚能不能焊个micro-sd卡座插卡呢
现在插usb口只能充电,电脑设备管理器无反应!
先谢过大神了

网友:
那要看你能不能找到usb定义了,旁边咯么多连接点

网友:
可玩性不高,
分辨率应该是很低的那种,再配个驱动板太不划算,

网友:
就是个大的MP4而已,按芯片找USB接口就行了

网友:
那个小usb接口,连上电脑试试。

网友:
这tm就是个DIY作品啊。。。

网友:
这是什么SOC,第一次看见

网友:
小USB口插电脑没反应的话将两根蓝线对调看看,如何还不行就将线缩短一点,或者直接找根废数据线剪掉micro头直接焊上去试试。

网友(2024-05-30):
看那个miniUSB是有接数据线的,可以换条数据线试试,插在电脑上应该会识别成U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