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洪剑风扇,扇会断电半秒这是为什么

楼主(2020-05-08):
洪剑风扇3会断电半秒。为什么。同huigu拆的主板有点不同。是不是少了个电容

网友:
我的洪剑风扇也到了,还没去取。

网友:
原来是通病,我还以为是个例,哪位大虾能出手搞定这个问题?

网友:
很明显是驱动电流不够造成的。

网友A:
3会断电半秒是指切换档位3吗,我刚才把两款洪剑都拿出来试了一下,先买的自带电池的洪剑档位3正常,不带电池的洪剑3,在最高档位会有不连续的短暂停顿,类似断流一下马上又续上的感觉,电路板的区别还没仔细看,不过这现象看起来很像跟供电有关系
这是我第一次买的电路板,第二次买的没拆开看电路板还

洪剑小风扇最高档停转半秒的解决办法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2944

网友B:
刚到。
三挡状态下:
插线不装电池,会一顿一顿的
只装电池,还是会一顿一顿的
装电池插线,也还是会一顿一顿的

估计通病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刚到。
三挡状态下:
插线不装电池,会一顿一顿的

14.9的还是19.9的??

网友:
电机霍尔的问题

网友:
关注,顶贴

难道是通病减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4.9的还是19.9的??

14.9

这个估计都一样吧

网友:
我买来就把电池线换了,去掉插头直接焊板上,没发现卡顿的问题,估计是原来的线太细,测试过高速档电流1A多一点,有个问题是关机似乎不能完全关断,指示灯一直微亮。

楼主:
通病。全中了。那么我也换线看看

楼主:
看来这批次有问题才低价活动罗。唉

楼主:
引用 网友B:
14.9

这个估计都一样吧

我19.9也是一样。当初问14.4是不是自加电池就好。被骗说不是。气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会断电半秒是指切换档位3吗,我刚才把两款洪剑都拿出来试了一下,先买的自带电池的洪剑档位3正常,不带电 ...

是指切换档位3,我也是19.9。主板同你不一样,所以有问题.

楼主:
请大神帮下这个问题

网友D:
huigu那个应该是店铺特供的,等大家看到好之后人人都去买然后货不对板了

网友:
我的共田GT328充电风扇也是,夏天35摄氏度几秒后一顿一顿,没多久升压板启动瞬间断电保护,估计477霍尔彻底烧芯片,最后找了颗4028软启动拆机风扇,拆无刷驱动板调好霍尔位置改到GT328里。

网友:
引用 网友D:
huigu那个应该是店铺特供的,等大家看到好之后人人都去买然后货不对板了 ...

玩笑不是这么开的

网友:
我的也刚到,测试了一下,也是这种情况,不知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