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GPS定位设备有没有办法换平台?

楼主(2020-05-08):
在论坛了撸了两个GPS定位器,到货才发现是两家的,两个平台,手机要装两个APP,有没有办法弄到一个平台中?

网友:
这个应该没办法的吧 平台绑定的了

网友:
一般是可以的,你找平台运营的老板,问他。

网友:
交钱就行哈哈

网友:
首先要看二者协议是不是一样,然后要改两个地方:第一,要把你需要的平台的IP地址和端口号调到设备里面。第二,要在你需要的平台上面录入要上的这个设备的上线密码(可以是sim卡号、设备编号或者自编号)。

网友:
基本不可能,里面程序接入点,协议,账号密码,都完全不是一个体系

网友:
可以换,找厂家,给钱他会给你换平台

网友A:
一个汽车在线,一个万物在线。

网友:
可以,不过一般厂家不会告诉你协议和设置方法。想要资料估计要给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汽车在线,一个万物在线。

这两个APP是一个厂家的,不明白为啥要弄俩平台

楼主:
发现两个平台都是一个厂家的,很奇怪。

网友:
主要还是2G发给哪个号码,写好在芯片里了

网友:
直接扔了一个,然后再买一个呗,换平台绝对比买一个贵。

网友:
能换的 俺们出租车早期定位是车载电台附带的定位功能,后期装的是那种广告屏的顶灯有定位功能  又有一部分车参与警民共建系统后加装了一种定位仪,我在公司见过是不同的管理平台,最后全市各个出租车公司的车辆监控系统,统统归到运管处的一个平台了, 车上的设备没变动。
就是电脑上装一个软件,打开后可以调整每台车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