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伯尔特一、二代无刷充电钻不完全拆机对比

楼主(2020-05-08):
最近先后在PDD买了伯尔特一、二代无刷电钻,今天做一个对比。

一代的拆机请参见此贴:
《在资深的建议下,PDD 71元买了一个大艺款无刷裸机》

先买的一代,发现没有主轴自锁功能,决定退掉买二代,二代到手后感觉两款各有特点,就都留下了。下面是二代的开箱拆机照片:

全家福,一电一充118元到手,纠结运转杂音寄回换了一台,还是一样,发现轻微带载杂音就消失,分析是主轴自锁装置的原因,据说很多大牌也是一样。

13mm金属夹头,带主轴自锁功能,单手就能锁紧夹头,很方便。

外壳做工不错,但没有包胶,握持感一般。

无刷电机比一代直径大一圈,比一代短一些

对比而言,一代重量轻,运转声音纯粹干净,转速高,同心度好,感觉物超所值,但没有主轴自锁功能,使用上不及二代方便。二代力矩更大,13mm夹头,有主轴自锁功能,但运转有杂音,同心度一般,感觉性价比不如一代。对比照片:

转速测试:
采用电动车手柄拆下的霍尔元件和一个小磁铁,配合示波器做了一个简单转速测试,结果一代与标称偏差不大,二代就太扯淡了。

一代1档转速(标称450 rpm):6.89*60=413 rpm

一代2档转速(标称1500 rpm):22.94*60=1376 rpm

二代1档转速(标称780 rpm:5.53*60=332 rpm

二代2档转速(标称1750 rpm:18*60=1080 rp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大艺款?

是的,通用大艺电池。

网友:
眼馋你的示波器

网友:
通用大艺电池,通用大艺控制板,通用大艺开关

网友B:
值吗。。力度如何,。跟德伟·701差距多大。也想买一个。

网友:
我在淘宝118买了二代,感觉转得太慢,正好有接触式转速表,测得转速同你的结果几乎一样,要求退货卖家很不情愿,说了很多不退货的理由,收货几天还不确认。

网友C:
充满电马上测试,一挡标称780转实际335,二挡标1750转实际1189,这么大的差距难道就不怕被人发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充满电马上测试,一挡标称780转实际335,二挡标1750转实际1189,这么大的差距难道就不怕被人发现? ...

转速低,是不是意味着扭矩就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转速低,是不是意味着扭矩就大啊!

同样的电机速比大了扭矩肯定大。既然大扭矩是卖点,干嘛把转速标的很高骗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值吗。。力度如何,。跟德伟·701差距多大。也想买一个。

没有用过701,无法比较,比低价网红有刷力度大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满电马上测试,一挡标称780转实际335,二挡标1750转实际1189,这么大的差距难道就不怕被人发现? ...

二代的标称确实莫名其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转速低,是不是意味着扭矩就大啊!

理论上应该是的

网友:
应该是扭矩在高速下达不到标的数值 所以降低转速增加扭矩吧 毕竟很多人买了就是觉得力大就行 很少有人会去测速 应该还是电机不行 不能保证高速大扭矩

网友E:
做工还可以。二代扭矩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做工还可以。二代扭矩大。

扭矩大是靠增加齿轮速比实现的,转速实际低了很多,标签转速涨了很多

网友F:
没什么大毛病就行。比去年论坛300多的坑爹扫堂钻强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没什么大毛病就行。比去年论坛300多的坑爹扫堂钻强

标称1750转,实际1079还不是大问题?39元的14.4V标1450转,实际还有1320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标称1750转,实际1079还不是大问题?39元的14.4V标1450转,实际还有1320转 ...

二代确实虚标严重,不过也不是什么大问题,钻2MM以上孔这个转速也蛮合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什么大毛病就行。比去年论坛300多的坑爹扫堂钻强

扫膛钻有好的处理方法吗,那个转速1600 还烂在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