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最近论坛超火的台灯,我是这么上平头电池的

楼主(2020-05-08):
最近论坛超火的台灯,我也入一个了
我是用强磁铁安装的平头电池的
磁铁我是淘宝入的

网友A:
都是切了或者上焊锡。顺便改了调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切了或者上焊锡。顺便改了调光.

不是吧,好像有大神是直接切限位塑料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切了或者上焊锡。顺便改了调光.

这多方便啊,一点不破坏

网友B:
这个台灯多少钱?我年前买过一个内置电池的,可以三档调光,三档色温调节。35元,不知道那个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台灯多少钱?我年前买过一个内置电池的,可以三档调光,三档色温调节。35元,不知道那个划算? ...

19.9不带电池

网友:
还有九元九角包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都是切了或者上焊锡。顺便改了调光.

怎么改调光的呢,我也买了一个

网友:
要求不高磁铁也能将就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改调光的呢,我也买了一个

本身就是调光的,改的话只是实现亮度重启记忆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改调光的呢,我也买了一个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page=3#pid4016317 飞线了事

网友:
直接在弹片上加锡做个凸起的不就行了。